关于SD卡读写文件问题

楼主(2010-07-26):
我用FAT文件系统存储数据到SD卡上,存储格式为.txt格式,然后用日期作为文档的名字,为什么我每次在程序中重新打开这个文档时,里面的内容不是接着往下写,而是重头开始写,把之前写的一些内容给覆盖了,怎么样才能让它接着上次的内容往下继续写啊?
res = f_open(&file,FileName,FA_CREATE_NEW|FA_OPEN_EXISTING|FA_READ|FA_WRITE);

网友A:
FA_CREATE_NEW 不装,改成增加模式。

楼主:
FA_CREATE_NEW  是Creates a new file. The function fails if the file is already existing.
我把那个文件的属性是设置为创建,如果存在了就打开那个文档

楼主:
有谁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o

网友B:
你的文件系统自己写的 还是?
可以参考下一些开源的文件系统
efsl fatfs 。。。

网友C:
:lol文件系统自己写的??
还是移植的??
貌似移植的有函数有设置offset,比如xxx_seek() .  (fatfs里面好像就是这样的)

网友C:
还有你这个open()的参数属性要恰当..

楼主:
文件系统不是我自己写的,是用FATS文件系统的源码,自己就写了SD卡的驱动程序

网友C:
FATFS的??那好好看下提供的API函数啊,
绝对是没问题的,因为我用过..呵呵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的帮助!我找到了。是用的f_lseek函数。

网友D:
参数问题

网友E:
打开的时候传递参数是a的话就是追加写入
FS_FOpen("sd:xxxx.tx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