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D芯片

楼主(2010-07-26):
急求AD转换芯片,该芯片为20脚,9、10脚接晶振,SPI串行接口。请高手给出芯片型号,多谢!

网友A:
看介绍,有点像凌云科技的CS553X系列的芯片,常见的是CS5532BS(最好),CS5532AS(很好),CS5530(较好,内部PGA放大倍数固定,不可配置)。自己搜下手册对照看看吧,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B:
我这里有.
QQ:21207305

网友B:
目前这种AD使用非常普遍,到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