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乙类互补对称功放是否会出现线性失真?

楼主(2010-07-26):
在看模拟电子线路的时候,乙类互补对称功放电路会出现交越失真,那当输入信号是正弦波的作用下,输出波形是否会出现线性失真呢?不知道该怎么分析,能否指点一二??非常感谢!

网友A:
线性就不会失真。
楼主可能是想说 非线性失真。
所谓交越失真,其实是非线性失真的一种。

网友B:
所谓的失真,都是指输入正弦波的情况下测到的,
失真有非线性失真和相位失真,不是线性失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一个课后思考题,原题是:
在输入信号为正弦波作用下,互补对称电路输出波形有否可能出现线性(即频率)失真?为什么?
在百度里面百度的线性失真定义:
 通常放大电路的输入信号是多频信号,如果放大电路对信号的不同频率分量具有不同的增益幅值或者相对相移发生变化,就使输出波形发生失真,前者称为幅度失真,后者称为相位失真,两者统称为频率失真。注意:频率失真是由电路的线性电抗元件引起的,故又称线性失真,其特征是输出信号中不产生输入信号中所没有的新的频率分量。
按照这种说法,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由于互补对称采用的是射极输出器,增益近似为1,所以不会出现幅度失真,因为没有感抗或者容抗器件存在,所以不存在相位失真。如果是这样,是不是不考虑BJT的结电容呢?如果不是,又该怎么解释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是在百度里可以百度到线性失真,即频率失真。相关定义在楼上,只是不晓得该怎么解释。

网友B:
这个定义有问题,不是由线性电抗元件引起,而是非线性元件引起的。
线性元件不会引起失真,比如电阻。

网友A:
这就扯得远多了。
幅度失真和相位失真都存在,而且音频放大器中经常要考察这两种失真,但两种合称线性失真,以前还真没有听说过。这两种失真合起来,有什么意义呢?再说,这两种失真都要以频率为参变量,百度那个定义说得也很清楚“信号的不同频率分量”,但你那个思考题里面却说的是“在输入信号为正弦波作用下”,只有一个频率,根本不可能牵涉到频率失真和相位失真。
非线性失真,倒是对某一频率的纯正弦波来说的。所以我才在2楼那么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虽然还很迷惑,不过仍然非常感谢,我再揣摩揣摩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啦,我还得揣摩揣摩~~可能这种东西需要在实际应用中碰到了,理解才会更深刻,就这么理论分析来说,还是很迷惑!

网友C:
其实简单解释起来很简单
线性失真中的幅度失真就是,比如你做一个5倍的放大器,结果做出来是放大6倍,这个就是幅度失真。
你做个一个放大器,频响不好,通带内不是直线,也是幅度失真。
在不考虑相位时,这就是典型的线性失真。

非线性失真就好理解了,输入输出关系并不是一条直线,即使非线性失真。

其实只要用到了非线性元件,非线性失真是普遍存在的,只是大小的问题。
有了非线性失真,就会产生谐波失真。
一般来说,甲类放大,非线性失真以2次谐波为主,
而乙类放大,以交越失真为主,是三次谐波等。

再说深一点,非线性失真使电路变成不是简单的相加和比例关系,会引入乘法的,不同频率之间会有相互的影响,引入互调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C:
特别感谢在这么晚的时候给出回复!学习的榜样!呵呵~~通俗易懂!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