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准备加入STM阵营,没想到一开工就遇到问题了

楼主(2010-07-26):
准备加入STM阵营,买了套三合一开发板回来,没想到一开工就遇到问题了。
软件用的是IAR,选择了STLINK调试,芯片型号按板上的STM8S207SB,下载调试时出错。
点确定后出现以下错误信息。
请版主和大侠们指点。

楼主:
出错以后如果再点download with debug,就会出现STLINK连接错误。

Mon Jul 26 16:35:31 2010: Failed to initialize communcation with hardware: SWIM error [200]: ST-Link connection error

楼主:
没人理?继续请教。
软件STVP选择如图。
然后读芯片

楼主:
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一通google,终于搞定!

网友A:
GOOGle果然厉害,怎么搞定的,分享一下

网友A:
以后遇到这种问题,我就不用GOOGLE了

楼主:
据说有人买了跟我同样的三合一开发板,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那么我就多说几句,希望对大家有用。
此问题实际上是STLINK根本就没工作。
解决办法:在ST网站下载STLINK UPGRADE升级。
这个三合一板运行upgrade后点device connect后居然显示firmware version: 0.0.0,升级后显示V1.J11.S3就OK啦。

网友B:
据说有人买了跟我同样的三合一开发板,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那么我就多说几句,希望对大家有用。
此问题实际上是STLINK根本就没工作。
解决办法:在ST网站下载STLINK UPGRADE升级。
这个三合一板运行upgrade后点devi ...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分享。其实ST Toolset(安装STVP所用的安装包)安装好后,就已经有这个STLINK UPGRADE了,路径为:Start -> All Programs -> ST Toolset -> Setup -> Upgrade STLink (一个蝴蝶的图标)。

网友C:
哦。明白了

网友D:
楼主还是没有分享你的经验

网友D:
我是没太弄明白,楼上的给解释一下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分享。其实ST Toolset(安装STVP所用的安装包)安装好后,就已经有这个STLINK UPGRADE了,路径为:Start -> All Programs -> ST Toolset -> Setup -> Upgrade STLink (一个蝴蝶的图标)。 ...
引用 网友B:

一开始没装STVD,所以去下载了独立的升级程序。

网友E:
google退出中国后就阳委了!

网友F:
看来是初战告捷了, 恭喜恭喜哦

网友G:
恭喜恭喜。

网友H(2016-07-07):
楼主,求分享stvp,91470137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