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充电曲线对电池有害吗?

楼主(2010-07-26):
下面是某单节锂电充电器的充电曲线,电压是在线测量所得。

网友A:
是否有害要看电池种类、制造工艺等因素,从楼主图中看,如果电池的充电终止电压是5.11V,那么两个曲线则都是可以的。

楼主: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是锂电充电器,呵呵..已经补充...

楼主:
锂电池浮充电压一般是4.2V ,而这个充电器可真了不得,到了5.1V,可能更高!!! 而且马上就要在市场上卖了!!!

是真的可行,还是根本就是搞笑,是笑看风云,还是鼎力相劝,高人赐招!!

网友A:
呵呵,那可就是要出事的……

网友B:
出事只是一种 可能
一般锂电池的保护板还有过充保护功能 大概4.3V左右
可能短时间内问题不大 时间长了 影响电池寿命

网友C:
保护板只是一个保护,最好充电器最高也只充到电池的最高电压,两个保护比较合适!

网友D:
锂电池浮充电压一般是4.2V ,而这个充电器可真了不得,到了5.1V,可能更高!!! 而且马上就要在市场上卖了!!!

是真的可行,还是根本就是搞笑,是笑看风云,还是鼎力相劝,高人赐招!! ...
引用 网友E:

ret:锂电充电电压不应该这么高才是呀!#·#·!#!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有一些锂电池比如说是定制的,这么高的电压也是有可能的。

楼主:
定制也不可能这么高的(锂电材料决定的,除非你换掉材料,那就不是锂电了)

网友F:
恒流再恒压才是锂电池的充电器

楼主:
电池没有保护板。。。

楼主:
我搜索了很多资料,连电池材料都搜了,希望能找到论据,可惜还是论据不足,但应该能吓唬吓唬他了.........
谢谢大家!

网友G:
俺上传个充电IC的PDF资料。

网友H:
有一些锂电池比如说是定制的,这么高的电压也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