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24的輸入電壓該是多少?12V不行吧

楼主(2010-07-26):
如題,謝謝

网友A:
线性稳压芯片输入电压要比输出高才行

网友B:
7824输入需要26.5V以上,若输出电流很小,也至少要26V才能够工作。

网友C:
78LXX buck架构..

网友D:
输入12V,输出最多10V

网友E:
输入电压高于输出电压3v以上就可以了,当然,也不能高出太多,不然自身损耗也会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