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周期为10us的电流脉冲信号用什么做开关好?

楼主(2010-07-26):
如题,需要提供一个周期为10us的电流脉冲信号(恒流),用什么做开关元件比较好?继电器肯定是不行了.不知道用什么样的三极管,场管或者是其他什么零件?
电流最大的通道需要提供100ma电流,最小的通道只需要提供0.1ma电流

网友A:
100mA电流,10us脉宽,小功率双极型管频率特性好一点的就可以用。问题是恒流的最大输出电压要多少?

楼主:
回maychang老师,最大输入电压最高只能到9v了,所以输出可能就到6v这样.不过也应该够用了,这个是用来测量小阻值低电压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