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升压恒流电路

楼主(2010-07-26):
1.输入:电压3V-8V
  输出:21V  恒流350MA(要求可以通过改变FB 可以改变恒流电流)

2.输入:电压3V-8V
  输出:11V  恒流700MA(要求可以通过改变FB 可以改变恒流电流)

坛里哪位大侠能否推荐个方案?谢谢

网友A:
天大的本事也做不出来。
输出要21V,还要恒流350mA,欧姆定律往哪里放?

楼主:
maychang这跟欧姆定律还起冲突了?

楼主:
当然,改变了恒流电流电压有所变化这是允许的

网友B:
21V 350mA =60欧姆 楼主要接个精密的60欧姆电阻,还是满足这个条件的,电压设定21V

网友C:
第一路,输出和输出差值有些大,线性帕是不行了!你输入的是DC还是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