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AD输入阻抗低导致AD不准不稳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0-07-26):
个人愚见,希望高手拍砖
第一种现象:
很多开发工程师养成设计前通过理论计算的习惯,但计算AD转换后的数字与
实际测量后发现偏差大。这是由于AD输入阻抗低,而测量电路输出阻抗高。
产生分压效果导致的。
第二种现象:
主程序查询方式,由于程序运行一周的间隔时间会有偏差。导致每次采样完后充电时间不同,导致AD转换结果有偏差。
针对AD输入阻抗低导致AD不准的解决办法
解决办法:
1、AD采样间隔时间一样。
2、AD每次转换完,关闭AD使IO工作在输入态(避免低输入阻抗放电)

目前只想到这两点,希望高手补充。

网友A:
应该这样解释AD要求的输入阻抗 10kohm.
ADC里面都有一个采样电容,当开始采样的时候,由外部信号源对采样电容充电,采样结束则停止充电,采用保持电路对采集到的电压保持并且比较转换。
信号源的输出阻抗太大,则在采样时间内,电容没有充电到信号源电压一样,这样就会有压差,导致采集到的电压不对。那么,转换出来的电压肯定不对。此时必须增长采样时间,保证采样电容充满电,就不会有问题了。
至于楼主说的
“1、AD采样间隔时间一样。
2、AD每次转换完,关闭AD使IO工作在输入态(避免低输入阻抗放电)

本人觉得没有什么大用,最主要还是要增长采样时间

楼主:
IC内部采样电容式5-10个PF,AD转换前几个时钟就是为了给它充电的。
一但打开AD功能,就会有漏电。这个你可以测试。
AD采样时间间隔一样是为了稳定。
每次AD转换完关闭AD是为了准。
当然采样间隔时间长点,AD时钟慢点更好

网友B:
这么复杂

楼主:
当你碰到时就有用了,这是最近一个实际项目得到的经验。

网友C:
在AD采样前面加一个电压跟随不就可以增大输入阻抗

网友A:
在AD采样前面加一个电压跟随不就可以增大输入阻抗
引用 网友C:

对的。用运放做一个跟随就最好了。就怕成本有问题

网友D:
学习了,我们公司领导画的电路AD采样电路端口都加一个电压跟随器,现在有些明白了。

网友E:
之前还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