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模拟题的疑问

楼主(2010-07-26):
[为什么除以的是2倍根号2?

网友A:
电源电压减去三极管饱和电压,是可能达到的交流峰峰值,除以2是峰值,再除以根号2是交流有效值。

网友B:
求ICQ为什么要初一2倍的RL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handshake 谢谢指点迷津!搞了好半天,知识太肤浅,向大侠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里的ICQ是等于三极管最大集电极电流,因此按照maychang大侠的解释,电源电压减去三极管饱和电压,是可能达到的交流峰峰值,除以2是峰值,再除以电阻,就是最大的集电极电流啦!不晓得解释的对不对?请指教!

网友C:
因为交流输出电压要在线性范围内达到尽可能大的值,而电压放大的线性范围为VCES至VCC,所以只有取其中点时才能满足要求(交流信号的正半周和负半周幅值要相等),中点VCQ=(VCES+VCC)/2,所以ICQ=(VCC-VCQ)/R=(VCC-VCES)/2R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更详细的解释!

网友D:
但是这个电路是如何输出的?输入信号的负半周会输出0.5~12V的输出信号正半周,输入信号的正半周只能输出0.5V,那不是只有正半周信号输出吗?

网友A:
9楼:
此电路无输入信号时,三极管集电极电流应该调整到集电极电压为电源电压之半。准确地说,还要考虑三极管饱和电压,调整到电源电压一半再加上饱和压降一半,稍稍粗略一些就调整到一半。

网友D:
哦。。学到了。

网友E(2010-09-03):
图解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