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听说atmel microchip 都涨价

楼主(2010-07-26):
自身产能不足+炒家炒作, 真惨

网友A:
呵呵,踢馆的人来了,看来AVR的竟争对手还真不少啊,想打乱俺的教学计划吗?
惹上俺飞船,你们等着瞧吧!好戏即将上演!在俺的地盘,看俺怎么出招对付你们!lol

网友B:
俺来帮飞船大师顶一把!

AVR单片机!
8位机的校校者!
准16位机的性能!
是目前速度最快的8位机之一!
价格吆,请飞船大师接着侃~~~

网友C:
对小客户来说,AVR绝对完蛋。
买不到货,怎么搞?
赶快换,迟了更惨。

M0,STM8S,MCS51都可以替代。

网友D:
PIC也可以替代。
PIC缺货,好像没怎么听说。

PIC有超常的产品线,型号之间兼容性强。

网友C:
还搞AVR???不如用PIC。虽然贵一点。
哈哈。

网友E:
今天问了一下,珠海的价格涨到受不了,M8居然买到18元。M128 ,60元!
准备改用STM32

网友C:
潜艇也改?
不支持飞船搞讲坛了?

网友C:
发个数据手册啊。看看。

网友F:
PIC从来没有自己涨过价,当然如果你是从市场抓货的话,得不到价格保障也很正常。

PIC16F18XX ,PIC16F193X这两个系列的价格非常好。

网友G:
PIC16F18XX ,PIC16F193X这两个系列的价格非常好。
引用 网友F:

嗯,价格确实好,谁都没它高。

网友F:
嗯,价格确实好,谁都没它高。
引用 网友G:

呵呵,什么意思?!

你询的多少?

我现在用的PIC16F1933价格大约在含税5块多点,还贵吗?

呵呵,如果还说贵,你还是尽量用日系或者台湾的东西去吧。

网友G:
瑞萨、STM8、飞思卡尔都只有4块多啊

网友F:
瑞萨、STM8、飞思卡尔都只有4块多啊
引用 网友G:

那还有3块多的呢。。。

你也看看PIC16F1933资源再说。

瑞萨就是个垃圾,只能当成IO口型MCU用用,就连最基本的ADC都做不好,在高低温下精度一塌糊涂。

同样资源下,FREESCALL的价格比PIC只高不低。

STM8S确实有不错的价格竞争力,不过目前供货还是有点小问题,还没有被市场大量采用,估计还要持续推广,据说使用外部晶体振荡源的时候尚有点小小问题,STM8带LCD驱动的那款,具体价格估计也不会比PIC16F193X便宜到那里去。

网友H:
7kB flash 卖5块多,价格不低哦。

网友F:
7kB flash 卖5块多,价格不低哦。
引用 网友H:

单买一个低功耗的LCD驱动芯片就要好几块。

网友G:
瑞萨就是个垃圾,只能当成IO口型MCU用用,就连最基本的ADC都做不好,在高低温下精度一塌糊涂。

引用 网友F:

瑞萨的ADC很差?刚才用2L的产品在-20度、+75度、常温25度测了一下,没什么变化呀?

网友F:
瑞萨的ADC很差?刚才用2L的产品在-20度、+75度、常温25度测了一下,没什么变化呀?
引用 网友G:

去调查一下瑞萨为什么在电动车行业死掉那么多案子的原因就知道了。

网友F:
你不妨再测测-40度和+85度以上的情况。

网友G:
你不妨再测测-40度和+85度以上的情况。
引用 网友F:

我使用的是N版,最低温度只能到-20度,D版才能到-40度

网友G:
去调查一下瑞萨为什么在电动车行业死掉那么多案子的原因就知道了。
引用 网友F:

网上搜索了一下,没发现什么,当然,不排除确实有用瑞萨的方案死掉了的,因为瑞萨的技术支持还是比较差的,很多功能他们都不知道如何用,并且他们提供的例程也仅仅只能做参考,如果不加修改就用到产品中,还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F:
网上搜索了一下,没发现什么,当然,不排除确实有用瑞萨的方案死掉了的,因为瑞萨的技术支持还是比较差的,很多功能他们都不知道如何用,并且他们提供的例程也仅仅只能做参考,如果不加修改就用到产品中,还是很容 ...
引用 网友G:

真正自己开发电动车方案的人并不多,能自己开发的也基本不需要什么技术支持。
死掉的最大问题就是AD在高温和低温下能达到20%以上的误差造成的,很多人用PIC、AVR、PSOC民用级的MCU做,都没这些问题,但瑞萨必须要选择高标的型号才可能通过,这是涉及到芯片设计余量够不够的问题,瑞萨这类东西就喜欢掐边,然后拼命卖低价,但事实证明,这样的企业基本都在亏损,瑞萨和NEC亏了这么多年,撑不住了就合并,但合并就能撑下去吗?不知道那天说不行就不行了,到时候连货都搞不到就有的哭了,当年东芝不就如此吗?海尔为什么自己投资搞MCU公司,相当大一部分是做的替代型号,多多少少有点不想重现东芝的那一幕而已。

网友I:
看来PIC161933确实便宜。资源福丰富,带LCD驱动和触摸感应模块。

有网友说7kb的MCU卖贵了,现在flash大小不能作为衡量mcu的唯一标准。

只是falsh + IO用途何其有限??

但是是不是有一点,

yewuyi拿到的这个价格是 千片价,还是五千片价格,或者是万片价格?

估计买个一两百片,怎么也得9块钱以上吧??

网友F:
呵呵,千片以下不要谈价,还不够快递费的。

我这是年100K以上的价格。

网友I:
牛!
100k价格,难怪会那么便宜。

网友F:
100k并不是什么大的量哦!

只是我们用的型号比较多,总体MCHP多

网友G:
10年前我刚开始学习单片机时就用的PIC,而且产品也用了几年,但后来因为价格原因转到其他芯片上了。
这些年也一直和PIC的供应商有联系,他们推荐的和M8资源相当的PIC芯片没有一个价格是有竞争力的。如果楼上提到的这个芯片资源能满足我们产品的要求,5块多还是能接受的,但他们没推荐过这个芯片。推荐过的芯片:PIC16F886、PIC16F914、PIC18F45J10等等,但都因价格高没有用。

另外,由于我们公司工艺方面的原因,管脚太密的芯片我们用不了。

网友:
16# mcuisp 富士通的可以做到3块。。呵呵

网友J:
有没有关心过日本的单片机。听说富士通的单片机也不错啊。20Kflash的版本才不到3块钱!对性能要求不高的可以考虑换换日本的口味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