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RM的中断服务程序中如何定义局部变量

楼主(2010-07-26):
我用ARM设计中断服务程序,其中要用到一个循环变量,我定义如下:
uint16 i;
编译器出错:invalid storage class
如果把这句话放在服务程序外部,成为全局变量,则系统编译成功,程序运行也正常。
有哪位同仁可以告知如何在中断服务程序内部定义局部变量?
谢谢

网友A:
查查uint16的原始定义

网友A:
然后试试直接用int i

网友B:
这个找本ARM相关的书看看

网友B:
应该有很多这方面的介绍,很基础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