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信号放大,幅值在小于10mv的时候波形模糊

楼主:
要放大60Khz的信号,如果输入的是较大的信号,例如50mVp-p,放大的信号很漂亮.但是输入信号比较小的时候,虽然可以看到波形,但是波形模糊.
我用的是TL274,这个运放有2Mhz的单位带宽.SR为3.6V/us,失调电压1.1mv.
输入信号

输出信号

网友A(2010-07-27):
无法回答的问题

网友B:
输入信号小,容易受到干扰,信噪比也低

网友:
应该是有什么干扰吧

楼主:
输入信号小,容易受到干扰,信噪比也低
引用 网友B:

奇怪了,好多图纸都用这个运放来放大,怎么到我这里就变成这样了呢?

网友C:
小信号放大比较容易受干扰,要不换输入失调电压更小的高精度运放试试,比如SGM8554、OPA4704之类

楼主:
这些干扰只能通过加屏蔽来去掉?还有别的措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