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动态的配置ip地址?

楼主(2010-07-26):
为使启动时,电路板能根据客户设置的IP地址启动
                                          ifconfig eth0 inet $ipaddr netmask 255.255.255.0 up
其中,$ipaddr就是客户配置的ip地址。但此地址必须从flash中读出并赋给$ipaddr变量。

由于在shell下不知道如何读取flash(或从sdram中获得IP地址变量),因此打算在c程序下实现:
先在c程序下读取flash,获得ip地址,然后调用system("ifconfig eth0 inet $ipaddr netmask 255.255.255.0 up");

首先测试system("ifconfig eth0 inet 192.168.1.100 netmask 255.255.255.0 up");
成功;
然后测试:
        char *ip0="192.168.1.100";
        system("ifconfig eth0 inet $ip0 netmask 255.255.255.0 up");
报错。
不知道大侠们是否知道C程序和shell之间的数据的共享方法。或者有更好的方法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应该这样才可以:
char *ip0="192.168.1.100";
char cmd[256];
sprintf(cmd, "ifconfig eth0 inet %s netmask 255.255.255.0 up", ip0);
system(cmd);

网友A:
你可以试试,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再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