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输入12V用2个5V开关电源芯片,算不算隔离电源?

楼主(2010-07-26):
请问,输入12V用2个5V开关电源芯片,算不算隔离电源?

网友A:
前后级之间有没有电的直接连接?没有就是隔离的,有就不是。

楼主:
我的意思是这2个5V算不算相互隔离?

网友A:
当然不算

楼主:
必须买隔离电源芯片?如5VDC-5VDC之类?

网友B:
这个要看你这两个5v降压电路结构是否隔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