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KIT3和ICD2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7-27):
主要是功能上面!
还有大家喜欢那种?
打算买一个试验用。商家说的都是优点。想听听各位大侠见解。
谢谢

网友A:
还是有不少区别的,具体可以看MCHP给的对比表。

过去有一个性能对比表的,你可以BAIDU一下

楼主:
谢谢ls斑斑及时解答。
可以给个建议:我作为新手,选择那种比较合适。(性能可靠!)

网友A:
ICD3贵一些,但也好一些。

网友B:
上PICKIT3吧,至少你不用天天受ICD2 USB连不上的苦恼。

网友C:
真受不了ICD2连接不稳定的问题

楼主:
上PICKIT3吧,至少你不用天天受ICD2 USB连不上的苦恼。
引用 网友B:

有此打算,不过,网络上面搜索价格100-600元都要。不好选择。
主要是要选择性能可靠、稳定的!

网友D:
现在看来,连接不稳定完全是劣质 USB 线导致,我用过这么多的 KIT2,ICD2,碰到连接不好,换一根好的USB线,立马就好了。

网友E:
也不完全是这个问题啊,
好象有些保护功能也做的不是很好的。

网友B:
ICD2连上USB了,拔掉,有几个台可以马上成功,还不是0019/0021折腾死人。

网友A:
ICD2连上USB了,拔掉,有几个台可以马上成功,还不是0019/0021折腾死人。
引用 网友B:

拔掉再插上,需要等一下再点连接,因为ICD2内部的MCU也需要RST和执行引导代码的嘛,如果你稍等5秒再点连接,则连接成功的概率就高的多啦。

另外,老是吧USB拔掉干什么呢?折腾好玩?!

网友B:
因为稍微搞搞,就会连不上,只好拔掉。这是固件设计根子上有问题。USB线只不过雪上加霜。

网友A:
呵呵,俺不知道你们怎么回事,反正俺手上的两台原装的ICD2一直用着很稳当。

原来用过高拓提供的第三方产ICD2,代理商原来送了我很多台给我,呵呵,但那个质量确实不好,经常连接不上。

网友F:
PICKTI3   MCHP第三代工具;
ICD2        MCHP第二代工具;

PICKIT3   是PIC24 16位机方案 256KB FLASH;
ICD2       是 PIC18F4550+F877A 做的方案;

PICKIT3  新的工具,后期MCHP推出新芯片,会有升级支持调试;
ICD2      2010-9停止升级服务;

PICKTI3  我比较喜欢;
ICD2       我恨它....

.....无语....

网友G:
买icd3吧.icd2以后不能升级了也.

网友H:
区别在于:
PICKIT3 调试速度快一点,支持器件多一点。
其实二者少些速度差不多。

最大的区别在于MICROCHIP放弃了PICKIT2,
要玩点新花样。

要不是PICKIT2以后不能支持一些器件,
两者还真没啥差别

网友H:
ICD2 一句话:
不稳定不好用,支持的器件也不如PK3

网友I(2010-08-27):
7# lb0577 KIT3官方的好像优惠的时候也才300多吧,俺参加EDF,还有个8折的那个证证,说是几号前有效的,忘了...

网友J:
要么PICKIT3,要么ICD3,其他不要考虑

楼主:
谢谢各位。PICKIT3已经到手。蛮好用滴。希望新手都选择PICKIT3不要ICD2.呵呵
期待PICKIT3编程下载软件正式版早日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