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MODBUS RTU协议)求助

楼主(2010-07-27):
我买了一块 QQ2812 开发板(CPU:TMS320F2812) ,我想利用RS232串口与MODBUS  RTU  协议的触摸屏通讯,我是刚学习DSP 的新手,看看哪位高手有此方面的程序,提供于我,我非常感谢。我的邮箱地址:ccongpeilong@163.com

网友A:
MODBUS协议和具体芯片没有太多的关系,你需要先了解MODBUS协议的内容,然后根据自己的硬件设置好串口、定时器即可。
然后第一步先不加MODBUS协议的情况下调试好串口和定时器,
第二步,再加进MODBUS协议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