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89S52该怎样烧写程序?

楼主(2010-07-27):
(无正文)

网友A:
要用专门的下载线
不像stc,直接用串口烧

网友B:
看你用那个烧录器

网友C:
有那么多编程器可以用

网友D:
用progisp软件下载程序,但需要USB-ASP下载器!

网友E(2010-08-28):
AVR_fighter.exe----S52,AVR都得了

网友B:
个人觉得最好不要用AVR_fighter,因为我就遇到过用这个烧不了的AT89S52,后来改用并口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