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驱动HT1621B的/CS脚

楼主(2010-07-27):
一般来说/CS只在写入数据的时候需要拉低,其他时间应该要拉高

现在是如果MCU和1621都是用5V电源的时候,这样操作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MCU用5V,而1621用3V, 写完数据拉高/CS的话,则出现同一COM口任何1bit写1,其他段也点亮, /CS拉低则可以正常显示

有没有人碰到这样的问题?

楼主:
加个二极管嵌位就好了

网友A:
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吧,一个COM是4个bit,要是写入其中1位bit,其他的都被清零了。。。1621CS是低电平有效,高电平保持(写入无效);是不是位的组织被你看错了???

网友B:
MCU写CS高后,导致1621的输出整体电平被拉高了(cs脚内部有个对VDD的钳位二极管),3V的LCD就会出现鬼影,看上去就像所有的段都点亮了一样。
所以,当需要CS为高时,可以采用MCU的I/O设置为input的模式,如果I/O为NMOS的就更好,外部加个上拉电阻到3V

网友B:
补充一句,MCU的I/O设置为input的模式时需要带上拉电阻(内部或者外部带都可以),这样就可以避免抬高1621的电位

网友C(2011-05-05):
CPU的供电等级应与外设供电等级相等,如不相等,则应采取措施进行匹配,如电位上拉或分压,接电压转换芯片等等。洛奇特ph rocket08@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