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充电后两端电荷情况?

楼主(2010-07-27):
如图所示当C3左端加正电压,假设10V,此时电容维持两端电压不变,右端也变为10V,而后电容通过R6\R7充电,使右端电压下降。
请问当右端为10V时,右端带何种电荷,是不是因为左端出现正电荷然后右端也跑出正电荷来了呢(保持电场强度不变)?然后这些电荷在充电过程中又跑哪里去了呢?

网友A:
充电过程中,电荷不是到电容两端吗,

网友B:
怎么可能,肯定是一正一负啊,右边会有电子聚集,就会有一个电子流大小和电流相等,方向相反

楼主:
Q=CU,若U=0,则Q=0。不对吗?
若是左右极板一正一负,则电容两端将产生电场E
若一电子从负极板放入,将逆着电场线运动,电势差为U=Ed,d为两极板之间距离。这与实际不符啊

网友C:
以前读书的时候,老师讲过,电流的实际方向和理论方向是相反的。

网友A:
没说Q=CU不对啊,起始的时候Q=0,所以U=0,但是慢慢充电了,Q慢慢升高,那么电容两端电压U升高了,

楼主:
现在已经知道电容两端电压U变化情况,Q又是怎么一个变化情况呢?

楼主:
看起来是大学物理的内容,都没仔细想过……

网友B:
回复 楼主:
根据Q=CU就知道拉

楼主:
我是想知道充电放电过程中电荷的正负分布情况,高中物理讲到Q是电量,等于正、负极板电荷量的绝对值,不是之和。
看来大家对基础问题是不屑一顾……

网友D:
电流的方向定义为正电荷的方向,与实际电子的流动方向相反

楼主:
没人给出满意的答案,就此了结吧

网友E:
图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