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P485上电瞬间容易烧毁

楼主(2010-07-27):
用的芯片是SP485,电源为4P 从左到右是 24V+ , A, B, 24V-。485经常在上电的瞬间发热,也经常烧坏,485电路是标准的电路,加了TVS管。请问和插电源插头会有关吗?如果先接地,在接B,A,24V+,就不容易烧,如果先接24+再接地,就很经常出问题。

网友A:
说明你的总线具有过大的共模压差,应将参考地互联,同时用肖特基二极管钳位总线。

楼主:
请问楼上过大的共模压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将参考地互联呢?能给个原理图么?不胜感谢

楼主:
图片显示不了,下面是我的485电路图的链接
http://hi.csdn.net/space-5293112-do-album-picid-598955.html

麻烦看一下

网友A:
造成的原因很多,跟电源、应用环境等均相关。485芯片的地就是参考地,485电平的绝对参考点就是接口芯片的地,用导线将所有节点的485芯片的地连接起来即可,有关知识可以去我的Blog中看相关**。

网友B:
24V+ !!!!!!!!

太猛了。

网友C:
chunyang说的我有点不明白,如果485通讯有1000米,两端都独立供电,是不是要把地线也连起来?

网友C:
建议楼主换个品牌的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