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态门问题

楼主(2010-07-27):
我用了一个74LV244三态缓冲芯片。当OE使能(接低电平),输入悬空时,输出(我有上拉)此时应该是什么状态?我用万用表量没有电压,谢谢

网友A:
输入为什么要悬空

楼主:
是作为输入端是作为板子接插口的一个排针,接到另外板子上。当时这个板子这个排针未连接,导致了问题。引发我想这个问题,真值表没有说明这种状态输出情况

网友B:
这个问题需要分析244的内部原理电路,手册上好像没有提供,所以不好说,但可以做个试验,应该能得出结论。

网友C:
CMOS器件的输入端不可悬空,悬空时的输出逻辑不确定,因CMOS电路的高输入阻抗,这时分布参数将决定输出逻辑状态。

网友D:
无法判定,CMOS输入不可悬空,讨论无意义。

网友E:
楼主有点吹毛求疵了.

因为是 CMOS 输入, 输入阻抗非常高, 外部引线接受到的噪声和干扰, 电源里的极弱漏电都会导致有效的输入反转, 驱动输出信号来. 所以 CMOS 输入不可悬空.
如果你要用可以悬空的输入器件, 那就改用 TTL 的器件, 比如 74LSxxx .
但是, 不能是 74HCTxxx, 因为这只是兼容 TTL 电平的 CMOS 器件, 还是 CMOS 器件.

网友F(2011-09-03):
我做过一次实验,输入悬空,输出端开始为高电平,然后电压缓慢下降,最后变位0V

网友(2023-08-02):
我的OE选通脚由复位电路给高电平,输入接FPGA,后级输出都有20毫秒多的高电平,大约1.7V左右。处理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