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wm

楼主(2010-07-27):
各位大侠:请问PIC产生spwm波形时的那个正弦值表式用什么公式计算的?
我今天看了个例子,一直没整明白它的规律来。
提前谢谢各位了,帮帮忙。

再补充一问:我知道正波形的编程,怎么处理单负波形(三、四象限)?是一个pwm周期内的高低电平互换吗?(例如:pwm周期为100,脉宽为20,那么三、四象限中脉宽就变成(100-20=)80了呢?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A:
270度到90度的区间,每10度取个点
sin(270度)对应0x00
sin(90度)对应0xff
即正弦值[-1,1]量化成[0x00,0xff]
所以sinx对应的表值为(255*sinx+255)/2

网友B:
首先确定你需要输出的电压,然后根据电压值用SIN COS算出来。

网友C:
我也有问题,这一片好困惑啊。

我的理解是:正弦表只是提供了一组数值。而SPWM最终的输出,是通过占空比的调节来实现的。

看了网上部分源码,还是没搞清楚到底是怎么调节占空比的。

网友D:
我建议你先把理论看懂,通过代码反推理论是很痛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