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M2596T-5 电感33uh改大可以吗?

楼主(2010-07-27):
请问,LM2596T-5 电感33uh改大可以吗?比如改为330uh?

网友A:
电感值的选择要考虑输出端电流的变化。电流变化快,要求瞬间响应快的快就得用小电感。要求输出稳定,而电流变化小的话就可以用大电感。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

楼主:
滤波电容是大点好吧?

网友B(2012-01-13):
具体建议参照规格书,选小了,纹波大。选大了不经济。

网友C:
有公式可以计算的。最好是根据输出电压、电压纹波要求、开关频率、输出电流、输入电压等来计算。建议查看一些TPS54XXX系列BUCK的数据手册,里面都有详细的公式。

网友D:
有外围的经典电路,无特殊情况别乱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