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确定24c02的地址?

楼主(2010-07-27):
要在24c02中不同地址写入两组8位数据,地址怎样确定呢?

网友A:
你今天要不要吃饭?

网友B:
随你往哪写了, 0-FFH

网友C:
先地址后数据

网友D:
似乎没必要确定吧,只要按pdf资料上的时序写就可以了。

网友:
我不用地址就可以仿真实现
但我也不清楚怎么确定地址

网友E:
LZ的理解有误吧

我没听说过要确定地址的。因为地址是你想确定哪里就哪里,完全是你主动的,只要在(00~255)之间就行。
write_add(uchar add);           //有这样的函数吧,选择一个地址
write_data(uchar date);        //放进去一个数据

网友F(2010-10-24):
回复 楼主:
lz应该说是寻址吧
Pin Name     Function
A0 - A2       Address Inputs
8楼亮起!!1010000x~1010111x
主模式下 7位为地址+1位读写位

网友G:
器件地址(包括读写控制)+数据地址+数据

网友H:
先定义存储类型为xdata 然后赋值,就解决了。它自动帮你往2402里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