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个电路仿真软件

楼主(2010-07-27):
本人是菜鸟,莫笑。装了一个EWB仿真软件,其他的都还好,就是芯片少点。但是用示波器的时候,最简单的交流电压源串个电阻示波器出现的是0V的一条直线。接地,设置,通道都没有错。不知道是不是我装的软件原因,用电压表测一切都正常。老首能给个新手容易上手的电路仿真软件么?刚从书本走出来,觉得干什么都挺难得。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触发接的不对啊?我触发啥都没接

楼主:
额,新手区人这么少么?知道的告诉下,在此谢过了

网友A(2010-10-01):
迅雷搜索Multisim10

网友B:
multisim 还是不错的

网友C:
multisim 只能硬件仿真
protues 可以软件仿真
如果只是做硬件的话multisim更好
如果是要给单片机软件仿真就用protues

网友D:
Multisim 11.0
Proteus 7.5

网友E(2011-02-16):
我是新手也

网友F:
EWB太老了,Multisim是新的.有器件的实现参数,EWB都是理想的.教学可以.

网友G:
Proteus 7.5建议,可以很好的和keil相结合的

网友H:
Multisim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