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10位AD的转换速度是多少?

楼主(2010-07-27):
STM, STM8, ST, AD, ic
如题,没用过这个IC,想知道一下,哪位知道的说一下

网友A:
具体什么型号?可以看数据手册。

428.5Ksps

网友B:
精确转换一次最少得14个时钟周期,无论哪个芯片都一样,但是ADC的功能和转换参数得看是哪类片,ADC1比ADC2强

网友C:
这个得看具体型号

网友D:
STM8S的10位AD,转换速度最快记得是300k左右。
STM8L的12位AD,转换速度最快记得是1M。

网友E:
得说明一下你的具体型号

楼主:
没具体型号,只是大概了解一下.选型的考虑
5楼,怎么stm8L的12位AD,转换速度反而是10位的3倍?

网友A:
没具体型号,只是大概了解一下.选型的考虑
5楼,怎么stm8L的12位AD,转换速度反而是10位的3倍?
引用 楼主:

这个速度与位数没有必然联系,与生产工艺有关。

网友D:
没具体型号,只是大概了解一下.选型的考虑
5楼,怎么stm8L的12位AD,转换速度反而是10位的3倍?
引用 楼主:

我是这么理解的,stm8L推出得晚,因此有必要性能做得更好、功能更多,这样才有卖点。有理由相信,将来推出得stm8L(或stm8S),比现在功能更多、性能更好,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

网友A:
没具体型号,只是大概了解一下.选型的考虑
5楼,怎么stm8L的12位AD,转换速度反而是10位的3倍?
引用 楼主:

考虑选型更应该看数据手册,你在这里问,谁能保证你可以得到正确的答案?如果得到错误的答案,最后不是自己耽误自己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