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内部的通用寄存器和内部RAM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7-27):
学单片机也有很长的时间了,但是现在发现自己还只是停留在面上。我想在好好的深入的学习一下。。。不理解单片机的通用寄存器的大小对性能到底有多大的影响。要是在C程序里定义了太多的外部变量,也只是担心内部RAM不够用,重来也没有考虑过内部通用寄存器的大小。像51就只有R0-R7,而AVR的有32个内部通用寄存器。通用寄存器和CPU的运算单元是不是比内部的RAM个方便取值。。。。好多单片机的书对内部介绍都很简单。。。

网友A:
说到底就是效率
最高的是ACC(但有些MCU没有这个),其次是寄存器(比如R0),再其次是RAM(有些MCU分的很细,比如51)
ACC,R0这些都公用资源,大家都可以用,一般也必须要用,如果用C写程序,一般可以不考虑ACC,R0的用法,这是编译器的事,但如果用汇编,对ACC,R0的使用就是体现功力了,比较好的方法就是参照编译器对ACC,R0使用原则
...

楼主:
操作系统在任务在切换时,为什么就只保存内部通用寄存器的值。是不是所有的计算或逻辑运算都在通用寄存器里。为什么不保存RAM里的静态变量呢???难道静态变量在各个任务切换时保存不变,也就是说静态变量不管执行的是那段程序,都在RAM里占据一个位置。。。

网友A:
任务切换当然只需要保存公用资源

楼主:
谢谢你,差不多理解了。我们平时写程序说数据溢出,是堆栈的数据溢出?是因为堆栈定义太小了,而外部中断嵌套的层数太多是堆栈数据溢出的吗?
要是定义的过多的外部变量,超过了RAM的范围,编译器能检查出来吗???

网友B:
堆栈用的就是RAM,如果你定义变量过多,那你程序里面堆栈空间就很少,所以程序设计时,也要考虑留多少空间给堆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