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前置放大电路Ri和Ro计算

楼主(2010-07-27):
各位大侠:
    图片中的前置放大电路的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是多少?如何求得?

输入信号频率=40k

网友A:
与信号频率有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信号频率为40k

网友B:
频率为40kHz时,C3的容抗约为40 ohm,所以C3视作短路,那么C2的容抗就是C3的100倍,约为4kohm,那么输入阻抗就为z1=15.6-j4 kohm。
求输出阻抗时,因为运放是输出端是受控电压源,所以求输出阻抗时,运放输出端相当于地,C1的容抗为40 ohm,所以输出阻抗z2=-j40 ohm

楼主:
非常感谢:sxdxy 那阻抗就是16k吧? 如果R5并联两个1N4148的二极管,该怎么计算它的阻抗呢? 如图:

非常期望大家的解答...

网友B:
对于交流,二极管看成短路

楼主:
那不行哦,如果那样,我的运放同相输入端岂不是没有信号输入了哦?

那我要放大Vpp>=160v中的微弱信号应该如何设计前置放大电路哦?

网友B:
哦,上面的二极管没有偏置电流,这样二极管只是起保护运放的限幅作用。计算阻抗时不用管二极管

楼主:
输入电压那么高,事实上它已经把我的信号给限幅了(削弱了),我想计算输入阻抗也是为了提高运放的输入阻抗,让运放尽可能多的输入信号
为了保护运放所以用了二极管,可二极管上得到的信号又那么低,怎么办?

网友B:
我记得这两个二极管是并联在运放的两个输入端上的,你这样接当然不对。看看NE5532的Datasheet吧,就有类似这样的结构,只不过它是集成在芯片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