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被自动唤醒后程序从哪里开始执行啊

楼主(2010-07-27):
不知道STM8自动唤醒后程序从何处执行

网友A:
从Wait模式唤醒后继续执行,从Halt模式唤醒后相当于Reset。

楼主:
如下例
main()
{
语句0;
{语句1;
if(条件)
{语句2;
asm("halt");
语句3;
}
语句4;
};
}
唤醒后到底执行的事那条语句呢,
谢谢香主,我是新手

网友A:
唤醒后从复位向量开始执行,3楼的那条也不是。

此处有误!请看7楼的更正。

网友B:
应该是从复位向量开始执行的

网友C:
如果HALT之前正确使能过AWU,唤醒后会执行 语句3

网友A(2010-08-30):
今天问了一下同事,我前面说错了。

应该是先进唤醒源的中断,中断执行完后,根据设置或者返回被中断的地方继续执行(即语句3),或者继续休眠。

网友D:
这下清楚了,谢谢

网友E(2015-01-19):
引用 网友A:
今天问了一下同事,我前面说错了。

应该是先进唤醒源的中断,中断执行完后,根据设置或者返回被中断的地方 ...

“根据设置” ,如果是执行语句3,是设置哪里呢?

网友E:
STM8S 休眠设置这么麻烦的

网友F(2015-05-15):
引用 网友A:
从Wait模式唤醒后继续执行,从Halt模式唤醒后相当于Reset。

确定从halt模式唤醒相当于Reset?能详细解释一下么,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根据设置” ,如果是执行语句3,是设置哪里呢?

我也相知道如何设置的,现在我的MCU在halt模式中的时候,外部EXTI中断两次才能真正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