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8调试时老是复位

楼主(2010-07-27):
程序下载到芯片里和单步调试不会复位,全速运行就一直复位,RST_SR是8,说明是EMS复位。各位知道是怎么回事吗?用stvd+COSMIC,16M外部晶振

网友A:
程序下载到芯片里和单步调试不会复位,全速运行就一直复位,RST_SR是8,说明是EMS复位。各位知道是怎么回事吗?用stvd+COSMIC,16M外部晶振
引用 楼主:

RST_SR=8 应该是SWIM复位呀,你是不是一直连着调试器呢?

楼主:
晕,看错了。是的,一直连着。但我没让它复位呀,难道自己复位的?万利的ST-LINK调试器。不能一直连着吗?

网友A:
怎么开始全速运行的?

楼主:
点个“D”进入调试状态,点个“感叹号”开始全速运行

网友A:
1)怎么知道全速运行就一直复位?
2)用示波器看看SWIM_RST的电平。

楼主:
在MAIN函数的开头设个断点,点一下“感叹号”,停在这个断点,再点一下,还是停在这个断点,走不到下面的断点。如果单步调试,可以正常往下走了。

网友A:
在MAIN函数的开头设个断点,点一下“感叹号”,停在这个断点,再点一下,还是停在这个断点,走不到下面的断点。如果单步调试,可以正常往下走了。 ...
引用 楼主:

没见过这种问题。

在main停下后,先单步一下,再直接运行试试看?

楼主:
虽然没解决,但还是谢谢斑竹。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调试应该按一张纸带箭头的那个按钮,按感叹号会重新运行的。唉。。。VC用多了,想当然了。

网友A:
问题解决了,调试应该按一张纸带箭头的那个按钮,按感叹号会重新运行的。唉。。。VC用多了,想当然了。
引用 楼主:

哈哈,想当然要不得呀,本版面中有至少一半的问题都是想当然的问题,:lol

网友B(2012-11-29):
我今天也碰到这个问题,折腾了半天,看到此贴才恍然大悟。谢谢foxtang!!!

网友C:
呵呵,其实好多问题都是自己想出来的,也就是说90%都是人为的,只有那10%是机器自身的问题。

网友D(2013-06-17):
呵呵,我被这个问题困扰,
还以为是st-link的问题呢,因为我的直接运行不复位,
但是我觉得STVD还是有 问题的

网友(2013-12-20):
也遇到这种情况,后来莫名其妙自己好了。
点击“感叹号”全速运行不起来,运行极短时间就自动复位,从头开始执行,然后立刻又自动复位。
因为板子上有数码管,可以看到不停的初始化,始终执行不下去。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就自己恢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