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状像4148二极管的是什么二极管

楼主(2010-07-27):
(无正文)

网友A:
也可能是稳压管

楼主:
请问稳压管,有蓝色的环的和黑色的环的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B:
拿个放大镜仔细看看,上面有可能印着字的。

楼主:
貌似没有字啊

网友C:
稳压管建议上电测试二端电压

网友B:
这种形状只是一种封装。
除二极管稳压管之外,还有可能是双向二极管(触发二极管)。

楼主:
经过我对电路的分析,我觉得应该是稳压管,谢谢各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