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水城 STM32 会有射频干扰?GPS 收信号很差!

楼主(2010-07-27):
香水城 STM32 会有射频干扰?GPS 收信号很差!有时候都定位不了!
我们测试很久都没发现问题! 把 MCU 取掉!GPS 单独工作很正常!

这个问题怎么解???

楼主:
GPS电源都是单独供电!! 用的电池!! 和系统供电分开的!!

网友A:
射频的东西我没有做过,也没有任何经验,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你的问题。也许你需要加一个屏蔽罩。

你测试看看STM32的射频干扰是否在数据手册规定的范围内:

网友A:
你知道干扰是在哪个频段吗?是否能把主频稍微调偏一点(比如71.5MHz)?

楼主:
我现在在看能不能修改 晶体频率试试!!  范围我正在测试!! 没想到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B:
电源问题可能性很大.以前也弄过GPS,~用103C8,而且一直以来我用STM32速度都是去到最大的.没发现高速下有什么问题(唯一问题是耗电)

网友A:
我现在在看能不能修改 晶体频率试试!!  范围我正在测试!! 没想到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引用 楼主:

没想到可不行啊,;P

你看看我在3楼给出的表格,对照其它MCU是否在同一个级别?

网友C:
在GPS与STM32接口处加0欧姆电阻试试。:)QQ:626309268.加我请声明公司名称;

楼主:
现在发现 同样的一个 硬件 系统跑 40 - 72M 都会有问题!  在 36M 以下就没有问题!!  GPS 的电源在测试的时候用的是 电池单独供电!!

楼主:
所以应该不是电源的干扰啊!!

楼主:
因为 GPS 的天线是内置的! !! 用外置的天线就没有问题!!! 所以应该是干扰 天线! 在 MCU 不工作的时候 GPS 定位都很正常! MCU 一启动 信号质量就马上掉下来!!

网友D:
在GPS与STM32接口处加0欧姆电阻试试。:)QQ:626309268.加我请声明公司名称;
引用 网友C:

按照这个思路,接口处加磁珠效果应该更好。

楼主: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我这边测试是这样的!  用外部天线 当天线靠近 MCU 10CM 的时候就开始干扰! 越进干扰越厉害! 说明不是连接上的或电源的干扰!  GPS 到MCU 有接 1K 的电阻!  而且MCU 频率跑的越高干扰越厉害!!

楼主:
我用的 MCU 是 STM32F103C8T6

网友A:
任何高频的器件都会有射频干扰,不同的是干扰的强弱;STM32的射频干扰频段和幅度,我在3楼已经给出了一个数据手册上的例子,楼主可以参考。

网友D:
从3L的表中可以看到:
130M~1GHz频带的干扰比低频的大,这么高的频率,多半不是通过导线传播,而是通过空间辐射出去;并且72M Hclk比 48M Hclk的干扰大,这跟9L的现象是类似的。

彻底的解决办法是给STM32加上接地的屏蔽罩,但硬件做好了一般很难实现。一个变通的办法是,在STM32和GPS之间用接地的金属片挡住。
另外,软件上的办法是,只是短时间跑在比较高的48M或者72M,多数时间让STM32跑在低频,如16M。

楼主:
因为之前我们用的是 NXP 的 LPC2132 所以 没有考虑到那么多!!  LPC2132  是没有这个现象的!!

网友A:
因为之前我们用的是 NXP 的 LPC2132 所以 没有考虑到那么多!!  LPC2132  是没有这个现象的!!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现在使用STM32的电路板与以前使用的LPC2132是一样的吗?电路是一样的吗?

请贴一张LPC2132的EMI测量表(类似3楼的表格),让我们PK一下,看看两者有多大的差距;有个量化的指标比较有说服力。

楼主:
电路是一样的啊!!就是吧 MCU 给替换了!! LPC2132 是 64 PIN 的!! 外围电路是一样的!!

网友E:
我碰到的现象和你十分类似,使用情况如下:

1. STM32F103RET6(64pins)+GSP模块(UP300自带陶瓷天线)
2. MCU和GPS共用电源,PCB布在同一个平面,两者相距11cm.
3. MCU的频率不能微调,因为要使用USB端口。
4. GSP模块很难接收到卫星信号,将GSP模块用软线接续适当远离MCU,接收性能变好。
5. 奇怪的是使用厂家的老型号的UP300模块,则可以工作,新板的UP300则不好用!
(据说新版的GPS模块灵敏度增加了一些),后来只得到处物色老版模块。

  我在想是否可以将两者布在PCB的不同平面+加大面积铺地,可以改善接收性能?

楼主:
希望有人提下意见!!

网友A:
希望有人提下意见!!
引用 楼主:

你可以看看17楼的意见。

另外,我在19楼的建议,你有什么意见?“请贴一张LPC2132的EMI测量表(类似3楼的表格),让我们PK一下,看看两者有多大的差距;有个量化的指标比较有说服力。”  我想看看LPC2132的干扰频率频段是否与STM32一致。

楼主(2010-08-30):
LPC2132 的EMI 测试表我没有找到!! 我们这边直接用 频谱分析仪测试的!! LPC2132 的 EMI 在很多频点是很高的干扰!! 比如说 80M   110M  幅度很大,但是他们的频点很窄!!80M 很高 但是到了 79.8就没了!!  STM32 的干扰幅度不大!! 但是基本是  到 200M-250M 整个频段都是干扰!!在其他频段也是同样的!! 所以很多信号都会被干扰!!!!

楼主:
这个 我不知道 高频干扰算大? 还是小??  ST 怎么解释??  而且我们用频谱分析仪发现 干扰是从 MCU 的 一个角出去的!  1 PIN 和 最后 一个PIN 之间!!

楼主:
搞了很久了!!准备 换 NXP 的 M3 了!! 花了那么多的心!!结果太失望了!  NXP 的 M3 测试没有发现整个频段干扰的现象~!!  干扰是高!!但是只是机个不同的频点!!!

网友F:
不知道你进行NXP 的 M3 测试是在哪里测试的,是你自己画的PCB上测试的吗?等你自己制作了PCB,焊元器件,最后运行过自己的程序,再评估NXP 的M3的高频干扰,与STM32进行比较。

欢迎贴出最后的结果。

楼主:
之前我们用的LPC2132 结构和外围的电路是一样的!! 他们的 怎么就没有了??? 我先的 STM32 就是想替换 LPC2132 !!

STM32 在开发你们的开发板上测试的结果和我们的板上的结果是一样的!!!

NXP的 M3 我们也是在开发板上测试的!! 就是跑一些简单的程序!!!

希望 ST 能重视这个问题!! 你们自己可以去测试!!!

楼主:
LPC2132 的 EMI 在很多频点是很高的干扰!! 比如说 80M   110M  幅度很大,但是他们的频点很窄!!80M 很高 但是到了 79.8就没了!!  STM32 的干扰幅度不大!! 但是基本是  到 200M-250M 整个频段都是干扰!!在其他频段也是同样的!! 所以很多信号都会被干扰!!!!

从干扰的角度讲! STM32 是没有他们的大!! 但是是整个很宽的频段!!这个就比较老火了!!

网友A:
楼主不必恼火,你是做射频产品的,在设计当初就应该想到这个问题,ST的手册上也已经给出了明确的数据。

现在你碰到了这个问题,比较好的补救办法就是像16楼建议的那样,增加金属屏蔽。

不过,你的测试结论对很多人倒是有不少借鉴意义。比如,STM32 的干扰幅度不大,这一点可以在PCB布板时,通过把易受干扰的器件放在远离STM32的位置;如果干扰幅度很大,则改变布局恐怕也难以解决。

楼主:
现在我们的 PCB 很小!!  我这边测试至少要格 30MM 才没什么干扰!

他们的是要大很多!但是频点很窄啊!! 所以不会干扰GPS的!只要你不的设备不在那个频点就好!! STM32 的就太夸张了!! 很多频断都太宽了!!!现在 PCB 放 屏蔽罩也不行啊!!

网友A:
现在我们的 PCB 很小!!  我这边测试至少要格 30MM 才没什么干扰!

他们的是要大很多!但是频点很窄啊!! 所以不会干扰GPS的!只要你不的设备不在那个频点就好!! STM32 的就太夸张了!! 很多频断都太宽了!! ...
引用 楼主:

真不好意思,我想你到这里来不是只想抱怨的,一定还是想解决问题的,那么你认为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才能解决问题呢?

楼主:
当然要解决问题啊!!但是也要考虑的成本和可行性!!

楼主:
加屏蔽罩!!板太厚了!!也不行的!!

网友E:
请问你使用的STM32是什么型号呢?
我使用的是64pin 的高密度片子

网友A:
加屏蔽罩!!板太厚了!!也不行的!!
引用 楼主:

你要加多大的屏蔽罩?加到哪里?  连一张纸的缝隙都没有?

网友G(2011-01-17):
对楼主深表同情!

网友H:
也不知道最终是如何解决的?是换MCU吗?

楼主:
四层板+屏蔽罩!  用 新唐的 M0 就没干扰了! 比STM32 还便宜!  就是 IAP 没办法做!! 新唐的 IAP 只有固定的 4K

楼主:
而且要屏蔽所有的 元件 之屏蔽 MCU 没什么效果!

网友I:
这个应该硬件上要做好处理吧。我的DEMO上的GPS应用还不错啊,上午试了一下,收星四颗。

网友I:
申明: 我用的是外部天线。

楼主:
nxp 的 新唐的  都没有 就 ST 的有!! 还硬件问题!! 另外一台 机子 工作的好好的!! 只要 STM32 的 MCU 靠近那台机子的天线 20CM 内就开始干扰!! 要是靠近 1 CM GPS 信号基本就没有了!
而且两个机子都是电池功电!! 没有任何连接!

天线只要离开 MCU 20CM 外基本就没什么干扰! 我们的这个机子才 10 * 5 CM  !  手持产品、、就是不能用外部天线,所以没有办法!

网友J(2011-06-27):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杂解决 代理的 FAE 都 说没问题!   现在换 芯唐的 M0 就 没问题了!  他们还说不是 STM32 的问题! 我们都在 EMI 的测试了!  STM32 有出来一个在 GPS 频段的 干扰信号!
他们 FAE 还说是什么系统设计问题!

网友K:
实话实说,其实折腾的意义已经不大了,楼主这种情况唯一的办法就是换U,如果你是在做产品级的设计。
不过楼住的测试结果很有参考意义。

网友L:
汽车电子真是不错啊,把去年的帖子也翻出来了,看来又是一个抱怨ST的了。
我现在也在琢磨换mcu了,当初考虑ST的原因主要就是价格便宜,而且道听涂说STM32销量不错,可真用起来却发现那么多问题,这种苦只有自己咽下去了。

楼主:
这种苦只有自己咽下去 哈哈 同感啊!  厂家不会因为你一个客户而去改IC设计线路的!

我最不能接收的就是,他们不承认这个问题是 IC 的问题!

网友J:
因为我也是做GPS的,关心一下嘛。
听说STM32的很便宜,想从NXP的换成STM的,看来没必要了。

网友A:
这种苦只有自己咽下去 哈哈 同感啊!  厂家不会因为你一个客户而去改IC设计线路的!

我最不能接收的就是,他们不承认这个问题是 IC 的问题!
引用 楼主:

“他们不承认这个问题是 IC 的问题!” 这个结论下得有点太草率了吧?

不知道你怎么定义“IC 的问题”,以什么标准判断?不能说不符合你的要求就是IC的问题吧?

从一开始我就贴出了ST的测试条件和结果,从ST的角度讲,如果实际芯片不符合手册给出的性能指标,则认为是IC的问题。如果你不同意这样的说法,请提出更有说服力的标准,例如某个国际性的标准等。

在这个问题上,我向来持开放的态度,大家都应该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它,需要在客观的基础上下结论。

网友M:
这个态度跟某些4S店的有点像。说我车子质量有问题?那好去做个权威的检测报告再来!
一辆两辆车可能真是个人使用或个别质量问题,如果是大量的类似情况出来,那就说明问题比较普遍了。
从大家口碑上来说,总能有个大体印象的。不信去翻翻本论坛nxp和st前10页20页的帖子,看看反应问题的哪个版块比较多。。。。总不至于是nxp的托比较多或者用户比较少吧?

另外比别人差就是差,不要拿标准、手册、价格来做挡箭牌。

网友A:
这个态度跟某些4S店的有点像。说我车子质量有问题?那好去做个权威的检测报告再来!
一辆两辆车可能真是个人使用或个别质量问题,如果是大量的类似情况出来,那就说明问题比较普遍了。
从大家口碑上来说,总能有个大体印象的。不信去翻翻本论坛nxp和st前10页20页的帖子,看看反应问题的哪个版块比较多。。。。总不至于是nxp的托比较多或者用户比较少吧?

另外比别人差就是差,不要拿标准、手册、价格来做挡箭牌。
引用 网友M:

遇到问题,肯定会有人抱怨,这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供应商与客户之间对于遇到的问题意见一致,问题当然可以顺利解决;当意见相左,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个公认的标准来做判断;如果按照LS的说法,客户说有问题就是有问题,以口碑作为依据,那么就没有必要再有什么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国际标准了。

还有,LS可以搜索一下,本论坛中有多少人声称发现芯片的Bug,又有多少被证实是真正的BUG?按照你的逻辑,我们是不是要不加区分地承认所有这些“BUG”呢?

楼主:
我们这边用频谱分析仪 看到 STM32 有出来一个 和 GPS 信号在同一个频段的 射频信号!
请问香主还要怎么测试?  才证明是 MCU 在干扰 GPS!

NXP 和 NUC 的都没有干扰!  我们现在的东西都在用 NUC 的 M0 批量生产了!

楼主:
香主: 我在 ST MCU 这个地方也认识了,两个人 他们也是遇到和我同样的问题!

要不发給个贴 登记下有多少人遇到过这个问题的了??

网友N:
香版,“dBuV”这个单位是个什么概念?能否举个通俗易懂的例子说明?谢谢!

网友A:
我们这边用频谱分析仪 看到 STM32 有出来一个 和 GPS 信号在同一个频段的 射频信号!
请问香主还要怎么测试?  才证明是 MCU 在干扰 GPS!

NXP 和 NUC 的都没有干扰!  我们现在的东西都在用 NUC 的 M0 批量生产了! ...
引用 楼主:

我相信你的测试,也不需再做什么其他测试,你的测试只能说明STM32不适合用在你的产品中,也再次说明没有什么是万能的。

还有其它一些产品应用是STM32所不适合的,比如飞机上的配件。

如果某个芯片不适合用在某些应用中,你把这个局限性定义为芯片的问题,我不敢苟同,但可以接受。

想问一下你的实际测试结果,好于手册上的参数还是差于手册上的参数,如果实际测试结果差于手册上的参数,我认为这就是芯片的问题。

另外,记得去年有一个新闻稿,说Garmin选择了STM32用在他们的产品中,我只知道Garmin的主要产品是做GPS导航仪的,但不知道是否会用STM32做GPS产品,你们是同行,也许知道一些内幕。

网友O:
这个很多年前的帖子了

网友P:
怎么没下文啦?

网友Q:
这个。。。我也遇到了,CPU晶振为16.384MHz,跑在73.728M,用内部PATCH天线,跑去佳邦测了几次,发现干扰很大,CPU又没法加屏蔽罩,后面没办法,尝试了很多种PLL频率组合,后来发现跑在24.576MHz时干扰比较小,勉强用上去出货了,目前也已经换U了,只是提醒下后来者,用STM32是可以不过最好加屏蔽罩。

楼主:
哈哈! 我这边也换了 MCU了 ! 没办法的事情! 只是测试这个东西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希望后来者注意这个问题!
ST 的手册 只描述了 1G 以下 的 EMI 测试! GPS 是 1.575G 没在手册的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