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变频原理

楼主(2010-07-27):
请教各位高手:

      变频器的逆变电路是使用可控硅还是IGBT?
      它们的原理是不是相同?

                          谢谢

网友A:
大多数是用igbt的模块.

网友B:
变频器应该属于开关电源类。

网友C:
你想用变频器?还是想修变频器?亦或想造变频器?想用的话了解一点就行了,想修的话要懂得再多一点,想造的话,嘿嘿!我也不会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