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压的功耗有多大

楼主(2010-07-27):
贪便宜想用阻容降压来做一个产品,客户要求待机功耗要低于0.5W,请问大侠们这个达到要求吗???

网友A:
阻容做有功功率0.5W待机很轻松,当然是在不考虑无功的时候

楼主:
谢谢!无功率是否能够用功率计测出来呢?不知道这样做是否能够过UL认证

网友B:
无功功率必须用无功功率计测量。

网友C:
阻容降压是无法通过UL认证的,连测试都不用,直接拒,应换用开关电源方案,小功率的做到0.5W以下待机功耗不是难事。

网友B:
对。阻容降压通过UL认证,那是休想。
电路板上两条线之间的距离,软导线末端是否稳妥固定,UL实验室都要检查,何况阻容降压。

网友D:
功耗0.5w以下是很轻松的,至于楼上说过UL认证,这个到不甚了解,不过以前给浙江那做遥控插座的时候,都是可以过认证vde的,出口欧洲,

网友E:
这个UL认证主要看你是做什么产品,如果电源是放在外壳里面,同时,负载也是和外部绝缘的,阻容得方式是可以过认证的。如果是LED灯具,那么只要绝缘做得好,一样可以过认证的

网友F:
这个UL认证主要看你是做什么产品,如果电源是放在外壳里面,同时,负载也是和外部绝缘的,阻容得方式是可以过认证的。如果是LED灯具,那么只要绝缘做得好,一样可以过认证的 ...
引用 网友E:

恩,学习到!!!

网友G:
以前做过咖啡壶之类的小家电用阻容降压是可以通过UL认证的,待机也可以做到0.5W以下

网友E:
阻容方式的特点,就是空载待机的时候必须要把多余的电流消耗掉,不然,负载端的电压会升得很高,所以阻容的待机功耗其实也是很大的。这个主要由阻容方式是电流源的特点决定了。

网友D:
再补充下,常规的全波整流 驱动继电器方法,稳压到24V,在稳压到5V 供单片机,即使你使用0.33uf的电容功耗肯定在0.6-0.7W之间的。最好的办法是改进驱动方法,可以轻松做到0.2-0.3w,这个结果可是我们到计量单位实际测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