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输线路防护

楼主(2010-07-27):
1、安防监控系统的传输线路防护

统计数据资料表明,安防系统80%以上的雷害事故都是因为与系统相连的线路上感应的雷电侵入波过电压造成的。因此,做好与系统相连的安防应用线路防护是整体防雷中不容忽视的一环。

最安全的布线方式,应采取全程穿金属管埋地敷设,同时,也请注意,金属管两端务必做有效接地。穿金属管埋地敷设的传输线路,可以使雷电侵入波的幅值得到相当程度的衰减,从而降低设备遭受雷电侵入波损害的概率。实际工程中,很多情况下条件不允许时,可以全程穿金属管架空走线;或者不作全程穿金属管,但在电缆进入监控机房和前端设备前务必穿金属管埋地敷设,埋地长度应不小于15米,在入户端将电缆金属外皮、金属管与防雷接地有效连接。

所有传输线路的两端均应安装相应的防雷器。

2、光纤通讯线路的防护

一般来讲,光纤线路不必作加装防雷电浪涌保护装置,因为光纤线路本身不属于导体,也就不会感应/传递过电压浪涌。这一点许多人知道,但常常容易被忽视的是光纤线缆的防雷保护,从而导致一些雷电过电压闪络,损坏设备的情况发生。其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光纤线缆一般有金属加强筋和金属铠层用于保护光纤线缆,光纤本身虽不会感应和传递过电压,但其金属加强筋和金属铠层却极易感应、传递雷击过电压,必须给予妥善处理,即在光纤进户端务必做好接地保护。

3、 视频信号防雷的注意事项

视频信号防雷,概念比较简单,但也常常出现因工作环节上的疏忽导致防雷保护失败,同时导致视频防雷自身遭到损坏。

目前,市场上大部分信号防雷产品,一般采用两级保护方式,前一级作为粗保护一般采用气体放电管作为保护器件;后一级为细保护,一般采用TVS作为保护器件。如此一来,信号防雷器就必然有了前后之分,进出端之分。因一般信号防雷电路采用的TVS的通流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如果前后级接反,一旦有过电压浪涌进来之后,TVS极易首先被击穿,导致防雷器损坏/失效。而这一情况,在市场上时有发生。由于许多防雷公司业务人员对此问题并不熟悉,在签合同时往往容易忽视“阴入阳出”与“阳入阴出”区别;许多防雷工程公司的采购人员也容易忽视此问题,只管下单采购“视频信号防雷器”;最后产品到了现场后,工程人员未仔细考虑、认真对待,只管能接上即可,最终导致一些视频信号防雷器接反的现象发生。

4、直流电源防护,控制线信号保护。

直流电源防护、控制线信号保护与视频信号保护的常见问题一致,所不同的是,直流电源防护、控制线信号保护,连接方式一般为压接式,没有“阴”“阳”头之分,也就不会出现上述的销错货、购错货问题。但现场工程人员必须注意,正确连接此类防雷器。一般常用标识为:输入(IN)、输出(OUT),或者:浪涌端、保护端,亦称之为:远端、近端。换言之,输入(IN),即浪涌端,也称为远端,应连接有远程线路,容易引入雷电过电压的一端;输出(OUT),即保护端,也称为近端,应连接被保护设备一端。

其它注意事项、维护要则

1.
防雷设计应在认真调查地理、地质、土壤、气象、环境等条件和雷电活动规律以及被保护物的特点等的基础上,详细研究防雷装置的形式及其布置。

2.在具体工程中,防雷设备安装位置及设备选型均应由专业人员根据实际情况选定。

3.应采用技术和质量均符合国家标准的防雷设备、器件、器材,避免使用非标准防雷产品和器件。

4. 避雷针体、避雷带、支架、接地引下线、接地体、连接线等部件,均应采用热镀锌等方法,有效防止锈蚀。

5.应定期检查防雷器的使用情况,发现有损坏、老化的情况应及时更换。

结束语

安全监控系统的雷电防护问题,具有着较强的综合性、复杂性和代表性,本文通过对安防系统遭受雷击损害的防雷解决方案的一些探讨,阐述作者对雷电防护问题的一些看法和有限的经验,期待行业同仁给予批评指正,共同完善、丰富雷电防护技术,宣传、推广更加合理、准确的雷电防护方案,更好地解决社会上的各种雷电防护问题,有效达成防雷减灾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