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ell 99 中两个元件变绿的问题

楼主(2010-07-27):
如下图:两个元件的封装黄线重合是可以焊接的,
请教如何设置让它们不变绿??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G2$5YH3H1[A0JRUBL6Y~SMA.jpg

网友A:
把在设置里面的项取消

网友B:
可以修改设计规则或者你把两元件拉开点试试

楼主:
DRC在哪里??

网友C:
菜单Design-Rules-Placement(选项卡)-修改ComponentClearance选项元件间隙值或不选

网友D(2010-10-27):
又学会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