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MCU如何LED渐亮渐灭

楼主(2010-07-27):
小弟初入门单片机,有高手能帮编个3秒渐亮渐灭的例子吗,,,要用汇编,,附件是要用的IC,,大侠们都看看,指点下小弟,,,多谢了,,路过的都指点下小弟吧,,谢谢

楼主:
自已顶下,,,我要做的芯睿的MCU(MK7A11P)有高手能帮编个3秒渐亮渐灭的例子吗,MUC,4M内振

楼主:
可这个MCU没有PWM吖

楼主:
网上有人说有占空比程序,,,,有人能帮忙解释下吗

网友A:
软件模拟PWM

网友B:
PMW是可以做到的...

楼主:
软件模拟PWM,,怎么来搞电IC只有一个定时器,,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用软件延时代替

网友D:
先用定时器,定时一个基准时间,在中断程序里,设置变量,比如1倍,2倍等,就可以产生多路PWM了

网友E:
for(i=0;i<100;i++)
  for(j=0,led=0;j<100;j++)
    {
      if(i==j)led=1;
      delay(us);
     }

网友F:
超简单
延时 PWM 都不要

网友F:
台企 最喜欢面试这个题目了

网友G:
楼上所有的建议 个人觉得都不咋地。

我觉得既然刚入门 那么先不要搞这么复杂的。

步子放慢一点 稳重一点  以后有的是机会搞

注:某些情况下本理论不正确

网友H:
软件模拟PWM+1 I/O;或者奢侈些,用几个I/O做个DAC.增加硬件成本,软件就简单些,CPU loading也少一些.

网友I:
PWM(占空比调制)是一种技术而不是一种外设,是用数字量控制LED亮度唯一的方法。
只要是个单片机都能做到,即使不带PWM输出。
非常非常的简单,建议用定时器。

先用PWM做个控制LED亮度的函数,比如LED_PWM(uchar x)。比如255级亮度,就让x从0增加到255再减小到0,如此循环……这是理论,实际上会由于LED亮度的非线性导致变化并不平滑,所以要做一些调整,来达到比较舒服的效果。

网友J:
给楼主一个最简单的方案:外接一个电子电位器。

网上搜一下,一大把。推荐MAXIM的,质量比较好。软件控制一般就是i2c接口,写写寄存器值就可以了。呵呵。

等你入门了,再考虑PWM吧。虽然PWM不难,但是你连基本的概念都还没有,的确不好搞了,呵呵。

网友I:
最简单的方案就是PWM。如果是普通LED的话,LED正极接VCC,负极串个限流电阻然后接IO。其他什么都可以不要。大功率要加驱动电路,但不至于用上电子电位器。
如果是自己想玩电子电位器,当然没有问题。如果做产品,楼上绝对是误导。

网友K:
#define PWM_FADE_IN  1
#define PWM_FADE_OUT 2

#define PWM_INIT_DUTY_IN   0
#define PWM_INIT_DUTY_OUT  248

#define PWM_DUTY_STEP   1

#define PWM_SIZE   250

byte pwm_duty=PWM_INIT_DUTY_IN;
byte pwm_counter=0;
byte pwm_fade_mode=0;

void pwm_init_fadein()
{
        pwm_duty=PWM_INIT_DUTY_IN;
        pwm_counter=0;
        pwm_fade_mode=PWM_FADE_IN;

}

void pwm_init_fadeout()
{
        pwm_duty=PWM_INIT_DUTY_OUT;
        pwm_counter=0;
        pwm_fade_mode=PWM_FADE_OUT;

}

timer_isr()
{
  if( pwm_fade_mode == PWM_FADE_IN )
  {
                  pwm_counter ++;

                  if( pwm_counter > PWM_SIZE )
                  {
                            pwm_duty += PWM_DUTY_STEP;

                            if( pwm_duty > PWM_SIZE )
                            {
                                            pwm_duty = PWM_SIZE;

                                            pwm_fade_mode = 0;
                            }

                            pwm_counter = 0;
                  }

                  if( pwm_counter > pwm_duty ) LED_OFF;
                  else                          LED_ON;

  }
  else   if( pwm_fade_mode == PWM_FADE_OUT )
  {
                  pwm_counter ++;

                  if( pwm_counter > PWM_SIZE )
                  {
                            pwm_counter = 0;

                            if( pwm_duty > PWM_DUTY_STEP ) pwm_duty -= PWM_DUTY_STEP;
                            else
                            {
                                            pwm_duty = 0;

                                            pwm_fade_mode = 0;

                                            pwm_counter = 1;
                            }

                  }

                  if( pwm_counter > pwm_duty )  LED_OFF;
                  else                          LED_ON;

  }
}

网友L:
LZ,你这个东西是我刚做的一个项目,听你的描述非常类似,而且IC也一样,新睿的片子,我这有调好的程序,RGB三基色LED流水灯,带渐变控制。有兴趣可以联系我 xxfhq@hotmail.com.

网友J:
最简单的方案就是PWM。如果是普通LED的话,LED正极接VCC,负极串个限流电阻然后接IO。其他什么都可以不要。大功率要加驱动电路,但不至于用上电子电位器。
如果是自己想玩电子电位器,当然没有问题。如果做产品,楼 ...
引用 网友I:

呵呵,这位兄弟,换做你是老板,你敢把做产品卖钱的项目交给一个连PWM概念都还没搞清楚的初哥去开发么?嘿嘿!  :P

我估计,楼主是在学习单片机编程,刚入门的,估计还是学生呢。对于这样的初哥,了解程序的整体框架比了解具体的实施细节、技巧更重要,所以我建议他选用电子电位器先做,重点是了解整体的程序框架。
在此基础上,再去细的了解PWM技术,那只不过是一个子程序模块而已,写好之后直接调用就是了,呵呵。

学习知识,是要循序渐进的,呵呵。

网友M:
要是楼主采用了沙文的方案,估计要被老板追杀

楼主:
多谢那么多位前辈指点,,,,小弟正在学习中,,

楼主:
回复 网友J:
多谢你,,你猜得很对,

网友N:
我一般都是用定时器做的 只要有一个定时器,一个IO口 就完全足够了 管他什么芯片啊

楼主:
是吖,,可对于我初哥来说有一定的难度吖,,就如21楼说的程序框架不了解吖,

网友N:
那没事,以后多下点功夫啊,我以前也是那么过来的,应聘的时候一个调光程序想半天,不过写过之后就容易了,可以做一个容易移植的子程序,以后用起来直接复制就好了

楼主:
各位前辈大侠,小弟没有经过什么培训,,单片机是自学的有几个月了,,进步得好慢,,开始我是用51的学习板,学C语言,,现在要用汇编写,不会组积了,,请大侠们能帮忙说下渐亮渐灭程序的框架,,多谢了

网友N:
你可以用定时器顶一个基本的时间,然后,你定一个PWM的周期,然后你定义一个高电平时间,再定义个变量,中断一次加一次,当他的值等于你定义的高电平值时,输出低电平,然后当计数等于周期长度时,输出高电平
你就可以通过调整高电平时间来调PWM了

网友O:
W79E2051 这个小芯片不错,带1路10位PWM

网友N:
WINBOND没有用过 改天弄2个玩玩 不知道编译器好用不

网友P:
用单片机控制一个马达   马达上装个遮光片。。。。

网友Q:
#include <GLOBAL.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msp430x41x2.h>

#define LedOneOut          P6DIR |=  BIT2
#define LedOneHig          P6OUT |=  BIT2
#define LedOneLow          P6OUT &=~ BIT2

#define LedTwoOut          P6DIR |=  BIT5
#define LedTwoHig          P6OUT |=  BIT5
#define LedTwoLow          P6OUT &= ~ BIT5

#define LedThrOut          P6DIR |=  BIT6
#define LedThrHig          P6OUT |=  BIT6
#define LedThrLow          P6OUT &=~ BIT6
void LedSet(bool LedSt,unsigned char LedData)
{
    if(LedSt)
    {
        if(LedData&0x01){LedOneHig;}else{LedOneLow;}
        if(LedData&0x02){LedTwoHig;}else{LedTwoLow;}
        if(LedData&0x04){LedThrHig;}else{LedThrLow;}
    }
    else
    {
        if(LedData&0x01){LedOneLow;}else{LedOneHig;}
        if(LedData&0x02){LedTwoLow;}else{LedTwoHig;}
        if(LedData&0x04){LedThrLow;}else{LedThrHig;}
    }
}
void LedCircumgyrate(void)                   // led1 on
{
    unsigned int i;
    for(i=10;i<200;i+=5)
    {
        LedOneLow;
        Delay(i);
        LedOneHig;
        Delay(200-i);
    }
    LedOneLow;
}
void LedFlicker(void)                   // led1 on
{
    unsigned int i;
    for(i=10;i<200;i+=5)
    {
        LedOneLow;
        Delay(i);
        LedOneHig;
        Delay(200-i);
    }
    LedOneLow;
}
void LedOn(void)                   // led1 on
{
    LedSet(1,LedOnDate);
    Delay(50000);
}
void LedOff(void)                   // led1 on
{
    LedSet(0,LedOnDate);
    Delay(50000);
}
void LedPwmOn(void)                   // led1 on
{
    unsigned int k;
    for(k=0;k<800;k++)
    {
        LedSet(1,LedOnDate);
        Delay(k);
        LedSet(1,LedOffDate);
        Delay(800-k);
    }
    LedSet(1,LedOnDate);
}
void LedPwmOff(void)                  // led1 off
{
    unsigned int k;
    for(k=0;k<800;k++)
    {
        LedSet(1,LedOffDate);
        Delay(k);
        LedSet(1,LedOnDate);
        Delay(800-k);
    }
    LedSet(1,LedOffDate);
}

void LedPwm(void)
{
    unsigned char i,k;
    for(i=0;i<8;i++)
    {
        LedOnDate=i;
        LedOffDate=~i;
        LedPwmOn();
        LedPwmOff();
    }
    for(i=1;i<9;i++)
    {
        for(k=0;k<8;k++)
        {
            LedOnDate=i;
            LedOn();
            LedOff();
        }
    }
    for(i=0;i<8;i++)
    {
        LedOnDate=i;
        LedOffDate=~i;
        LedPwmOn();
        LedPwmOff();
    }
    for(i=1;i<9;i++)
    {
        for(k=0;k<8;k++)
        {
            LedOnDate=i;
            LedOn();
            LedOff();
        }
    }
}

网友Q:
#include <GLOBAL.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msp430x41x2.h>

//----- *** --- 主程序 --- *** -----//
int main(void)
{
    _DINT();
    InitSys();
    _EINT();
    for(;;)
    {
        LedPwm();
    }
}

网友Q:
自己吓琢磨的,就是一个七彩混合灯!

网友R:
到匠人的百宝箱里去搜索“LED”。有几个例程。

参考:

EDN_51助学板交差作业 之一——渐明渐暗动态流水灯效果(C源程序)

楼主:
多谢大家光临,路过的大侠留下你指导好吗,,

网友S:
把PWM的原理看明白了,在利用软件延时模拟就可以了啊

网友T:
PWM调光用定时器写效果比较好,个人觉得。我用延迟写的效果不是太理想,可能是我不懂的原因,定时器写的程序我有,LZ要的话M我下。。

网友T:
另外顶下19楼。。

网友U:
for(i=0;i<100;i++)
  for(j=0,led=0;j<100;j++)
    {
      if(i==j)led=1;
      delay(us);
     }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这个程序怎么让灯逐渐熄灭呢?us是变量吗?如果不是,他每次亮灯的时间都一样,怎么会逐渐变暗呢?

网友V:
PWM调光用定时器写效果比较好,个人觉得。我用延迟写的效果不是太理想,可能是我不懂的原因,定时器写的程序我有,LZ要的话M我下。。
引用 网友T:

请给我发一份  1123862789@QQ.COM

网友W:
很简单的东西

楼主:
会就简单。。不会就难吖

楼主:
回复 网友T:
要吖,,我的邮箱是:[email=2007ou@163.com2007ou@163.com[b]

楼主:
:)多谢留下脚印的朋友

网友X:
用PWM是个好主意。

网友Y:
19楼的程序对吗??

网友Z:
网上有这种程序,仔细搜搜就能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