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ST有没有CM0的路线图

楼主(2010-07-27):
:lol 憧憬下

网友A:
既然已经出了stm8,
出cm0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B:
有路线图。

网友C:
ST似乎对M0比较排斥,或许因为M3的STM32比较成功,有点象当年NXP对M3不感冒一样。印象里ST曾经说过(暂时)不会进行M0的开发。

网友C:
既然已经出了stm8,
出cm0的可能性很小
引用 网友A:

这种看法挺有道理,CM0对ST有点高不成低不就,毕竟CM3的STM32已经从24、36、48、72M都进行了布局,感觉ST觉得不知道把CM0这面旗插到哪个频率上?

网友B:
楼上几位的观点都有道理,但是最关键的是,对于STM32这样的配置,对于STM32的应用领域,更换CM3为CM0,既不能降低成本,也不能降低功耗,降低的只能是性能。

记得以前我就说过,在ARM公司的设计思路上(你们可以去看看ARM的文档),十分清晰地把CM0定位在专用MCU范畴,但不知为什么很多人却把CM0在专用MCU中的优势生搬到通用MCU上,导致CM0的优势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

由此可见,ST并不急于使用CM0做产品,等看准了再后发制人,:lol

楼主:
这个想法倒是把我点醒了,CM0市场会被边缘掉的

网友D:
M0可以干掉一部分8位机的。

网友C:
M0可以干掉一部分8位机的。
引用 网友D:

或许ST发现M0(LPC1100、NUC)抢了STM8的生意的时候,ST就会推出M0了。

网友E:
ST在STM32的低功耗上下了本,暂时不会对M0发力,技术准备估计做了,但市场还在蓄力待发
另外M0对STM8的冲击还是有的,但STM8的性价比,暂时M0还没优势
现在STM8外振抗干扰问题很多客户抱怨,为什么还不遗余力的继续用
“性能价格比有优势尔”,这是我一个用STM8的朋友的话

网友B:
STM8外振抗干扰的问题确实是个比较棘手的问题,设计人员正在想办法解决。目前只能建议客户使用内部振荡器,在时钟频率要求较高的环境下,可以时常使用外部振荡器对内部振荡器进行校准,正常操作时关闭外部振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