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的办法将芯片型号打磨掉

楼主(2010-07-27):
有什么好的办法将芯片型号打磨掉或者覆盖掉,总之就是不让用户知道是什么型号的芯片。很多人建议用打磨机,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缺点,请知道的朋友介绍一下。

网友A:
晕,用户才不关心你的芯片。  如果是同行业的,不用知道也能猜到。

最需要隐瞒芯片型号的俺觉得是那些小玩具行业,用的那些便宜的让人想不出的4位单片机,8位单片机,纯粹靠量,又怕别人克隆。     稍微向上一点的基本上没打磨意义。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对!以前分析过好多产品电路,MCU即使打掉**也可以很容易根据引脚电路推测出是哪家的。如果产品重要又难猜的,愿意花几百米,委外直接去封胶,在显微镜下直接就看到晶片上公司的**和型号了!

当然,委托MCU原厂定制会是个不错的方法,就是费米啊

网友C:
不需要,直接锉刀就行了。

楼主:
看来我没有信心打磨了

网友D:
打磨可以防小贼,买个微型手钻,钻速不要过高,再去买几只轴直径相配的小砂轮,球形的即可,目数(砂轮的粗糙度)不要太低,然后小心的打磨就是。

网友E:
看到过有个产品
打磨的很美观
不知道怎么做的

网友F:
打磨就如穿衣服,不打磨等同于裸奔。

原则上不应该太便宜别人,哪怕让他多花三五百块钱也好。

网友D:
7楼,那就是用我说的方法做的。

网友G:
这回chunyang老大 欧特曼了。
打磨有专业厂家的。
自己手工打磨,会很难看滴。

网友D:
打磨厂也是这么玩的,量大时用小台钻带打磨头,通过使用适当夹具还可直接打磨未焊接的芯片,进给量台钻是可控制的,所以一致性更好,不会出现手工机械打磨时容易发生的边角不锐的情况,当然用横轴的小磨床打磨会更快。自己用手钻打磨,因为夹具问题最好在焊接成品上打磨,稍微练练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动手能力强更是轻松。我自己的产品从不打磨,连用于宣传的照片清晰度都可轻松分辨小封装IC上的印字,比直接肉眼看都轻松,但个别客户要求打磨,量不大时,我就代劳一下。

网友D:
用手钻带打磨头适于打小封装芯片,大封装芯片比如DIP40、PLCC等用横轴磨床才能打的很漂亮,这是因为手钻和纵轴打磨的作业面不够大所致。

网友D:
手工打磨大芯片要转着圈打,注意控制好进给量和轻重,打磨完成后用细砂纸再单方向磨一下,效果也可以做的不错,就是太慢,在芯片阶段上磨床几秒钟就成,但焊好后往往就没法用横轴磨床了。

网友:
哎,这么多人都在乱出主意,失望啊,上海交大的陈进看到这个帖子都会被气死

网友H:
哎,这么多人都在乱出主意,失望啊,上海交大的陈进看到这个帖子都会被气死
引用 网友I:

为何?有故事?

网友D:
这里的“打磨”为的是防盗,跟什么芯的打磨后印字造假不是一回事。
打磨对嵌入式系统而言意义不是很大,顶多防防小贼,但对于复杂的有源模拟系统而言则很可能是非常必要的,这类系统除了元件的型号规格外缺乏有效的防盗版手段,只能采用打磨和模块化灌胶为主。
正是因为缺乏公正严格的立法、执法、司法,所以才不得不做这些本无意义的烂事!

网友J:
打磨是不得已而为之。没有办法的办法。呵呵

网友K:
打磨很容易产生静电把芯片打坏,尤其手工操作时要做好防护措施。

网友D:
所以手工打磨应该在PCB焊接完成以后进行,工艺上更方便,放静电也不是问题。

网友L:
路过,学习, 去封装看**才几百元?

网友:
回复 网友H:
一个灰色幽默而已,汉芯的打磨技术肯定是国际领先

网友M:
我也来凑个热闹,到五金店买一块油石,大块,双面,磨切菜刀的那种,长约200mm,大约20元吧。
手持泡沫压着芯片在油石上磨。磨时应该加水,比电钻慢一点,可是非常平整,相当的美观。
此法只适于焊接前。虽然叫油石,大家用时都加水不加油。
又,焊接后手持电钻磨是很危险的,一不小心就...欲哭无泪。

网友N:
用激光打标机扫掉。有专业打标公司,可在没焊上板之前头完成,打出来的十分专业

网友O:
打磨很容易产生静电把芯片打坏,尤其手工操作时要做好防护措施。
引用 网友K:

呵呵,深有体会,我公司打磨430片子后经常有坏片

网友P:
有必要打磨么

网友Q:
有的板子上没有MCU,全是AD或者74系列,只好打磨掉保密

网友R:
贴片完成后放在夹具里 上台钻,圆头,低转速,5秒钟一个 搞定

网友S:
回复 网友M:
象磨刀一样,呵呵

网友S:
用激光打磨效率多高,也贵不了多少钱,还省事

楼主:
这几天太忙 没有来看帖子,没想到那么多人来讨论。23搂说的方法我觉得太危险了哦,尤其是加水。。。真是有点汗啊。。。上次买了几千片芯片,拿去贴片焊后,一大半都出了问题。后来拿去开封,发现芯片是1999年产的,受潮了。拿去焊接之前没烘干,直接贴的,结果爆了大半。如果再用水冲芯片,嘿嘿。不知道会坏多少。看来打磨型号比较困难,我在想,能不能用油漆去刷,把型号覆盖掉。惹火了用喷漆把板子全部喷一下。哈哈

网友T:
原来打磨芯片都可以产业化。才知道。

网友U:
用砂轮机的侧面磨片子也挺快的,一个上午能磨500只,DIP20的

网友V:
用砂轮机的侧面磨片子也挺快的,一个上午能磨500只,DIP20的
引用 网友U:

用手持砂轮机方便又高效!

网友W:
太好的经验了

网友X:
我个人认为打磨是有必要的。比如我做DMM,如果不打磨的话,别人很容易获得你的BOM后采购相同的元器件,然后按照你的PCB布局,自己却无需设计能力,直接生产就行了,你又不能把它怎样。

网友Y:
我支持灌胶,对电路有好处,只是不便维修,

网友Z:
用的砂纸纯手工打磨...

网友AA(2012-07-14):
  31楼的说的很对,本人就是从事芯片激光打磨加工的。其实激光打磨确实有很多优势的。
  1、效率高、费用低。2、打磨彻底,效果统一。3、在打磨的同时可以刻上公司的**,美观、彰显公司实力。最重要的一点是:整个打磨过程没有机械接触和人工接触,通过激光照射就完成打磨过程,对芯片内部组织及功能无任何损伤。
  本人就是从事激光打磨代工和打磨设备的销售的。一般打磨10K的话,今天收元件,明天就可以发出。有需要可以联系我。曾生:13510626990 扣扣:845036535

网友AB:
看外围电路就知道大概是什么单片机了

网友AC(2014-08-08):
如果你用的是冷门的片子,值得打磨。如果是大热门的片子,个人感觉就不用费事骗自己玩了。

网友AD:
用砂纸磨

网友AE:
灌胶吧,或者用药水腐蚀

网友AF(2015-10-27):
市面上,很多都是把原来的芯片磨掉,再刻字,过程很简单,速度也很快的,有专门的那种机器的!不懂的可以咨询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