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负反馈画成正反馈,,,杯具。。。

楼主(2010-07-27):
真的是杯具。。。。。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吧8脚sop8的2,3脚调换一下??

楼主:
哎。。。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吧8脚sop8的2,3脚调换一下??

网友A:
如果是插件比较好办,手工焊反馈元件即可,将元件管脚搭焊在正确位置即可,如果是SMD就比较麻烦了,少量的可用割板重连法,是否方便得看你的布局走线和元件密度、封装大小了,量比较多又不想报废的话,可加一个转换PCB,工艺方法可以零活选择。

网友B:
报废重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