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2极管是怎么起到保护的作用的

楼主:
这个2极管是怎么起到保护的作用的
还有这个电容是滤波的?

网友A(2010-07-27):
2级管嵌位

楼主:
那个电容是滤波的么

网友B:
那个电容是引脚的等效寄生电容,这个电容越小越好最好没有...

网友C:
问下2 3楼,这个2极管箝位,是为了把该点电压钳制在Vcc+0.7V~-0.7V之间?

网友D:
如果施加在IO口的电压高于VCC+二极管结压降或低于GND-二极管结压降,那么二极管将导通,IO口的电压因此不能超出限定范围,这就叫“钳位”,同时只要器件内部电路/元件的设计可以承受这个电压范围,钳位就保护了内部电路/元件。

网友B:
这2只二极管的作用就如chunyang大师所说
不过在此我咬文嚼字一下——该功能为“限幅”而非“钳位”...它们还是有些区别的................

网友D:
如果咬文嚼字,“钳位”才更合适,“钳”有强力、强迫的意味,“限”就温柔多了,比如在一个串联电阻回路中,输入电压会被降低,这时可称“限幅”而不能称“钳位”,钳位特指钳掉门限电平以外的所有电压成份,必须坚决果断,毫不留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