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抖动的问题

楼主(2010-07-27):
大家都知道的是按键是需要去抖的,那输入给单片机的传感器信号(数字信号,比如突然一个低电平再高电平),这种信号需要去抖的吗?
因为以前看过单片机检测电能芯片的程序,判断下降沿时,程序有去抖),照理说,芯片输出的脉冲应该不会抖动,应该不需要去抖动吧。

网友A:
都抖动,就去,没有,就不去,任何信号都去抖动,那还讨论啥去和不去呢

网友B:
电平定义的区间不就是防止信号抖动引入不必要的麻烦吗?
比如,TTL电平定义输出大于2.4v而不定义5V为高电平,就是预留出足够的空间防止信号的过冲或抖动,但只要你大于2.4V,就可以确认为是‘1’,不管你过冲到5.2V还是回落到4.5V。
补充一下,上面讲的是数字信号。而LZ讲的是传感器信号,一般为模拟信号,对模拟信号来讲,通常要加跟随器确保信号的驱动能力,假如说该信号会从较低值变到较高值,并且会发生抖动的话,那只能说你外部信号变化太快,只能滤波,否则你要提高你检测的采样速率。
个人理解,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