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射频板布线问题

楼主(2010-07-27):
第一次画板,就要画个RF的,1GH 以上的
4层板,分模拟和数字电源
顶层走RF,底层走电源 中间内电层分别是AGND和GND  (不要笑我)

问题:
1。RF走线,除了尽量走粗,避开数字部分等还要注意什么?还是必须按照微带线理论走线?  我只是按照数据手册照猫画虎画的,这样可以吗?
2。时钟输出(20M)在顶层走线比较长,可以吗
希望各位大虾给点指点 在线等...

网友A(2013-06-14):
准备抄一个这样的板 ,  求经验

网友B:
RF,1GHz,你肯定需要算微带线的阻抗了,你四层板,根据叠层算微带的线宽。微带线的下面,也就是第二层必须是完整的地平面。射频链路周围多打地孔。数字部分,应该就是一些控制电路吧,速度应该不高吧,控制线走在第三层就可以了。应该不用分割电源的吧,直接走线应该就可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