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峰书上的疑惑

楼主(2010-07-27):
我在张明峰的书上看到一个程序片段,如下图:
其中movwf   FSR,w
...................
      movwf  PCLATH,w
编译通不过。
是不是应该去掉后面的w?
谢谢!

网友A:
不可以去掉。

如果你使用的MPLAB,那么就没有理由编译通不过,除非你选择芯片型号和例程中的型号不一样,在汇编编译器中的寄存器命名可能不一致所至。

建议查看型号对应的头文件中的命名。

楼主:
[localimg=180,96]1[/localimg]

楼主:
谢谢!不是寄存器的问题,而是后面w的问题。
错误提示:Error[108]   D:\PIC\TEST.ASM 19 : Illegal character (,)
而且,我查数据手册:
MOVWF Move W to f
Syntax: [ label ] MOVWF f
f代表寄存器,后面什么都没有。
我还是觉得那种写法有问题。

楼主:
我把w去掉,编译就通过了。
看张明峰的书,应该是用的877A,我原来用的73,改成877A也一样。
我感到很疑惑。

网友B:
尽信书,不如无书。MOVWF 只能以F为目标地址,随便找本数据手册都可以看到。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也别轻易以为别人这么写就是胡乱搞出来的,呵呵,俺以前用ASM写的时候,也是后面带W的。

这个可能是ASM编译器或者是别的什么地方调整后的结果,至少在5年前,我们用ASM些的时候,这些都是可以正确编译的。

网友C:
yewuyi可能不用汇编久已,**有误。
MOVWF f                    指令码              00 0000 lfff ffff
第8位目标已经定位为1,即文件寄存器。
即使后面加目标位也不可能是w。

这可能没校对出来的一个笔误,远不是什么“尽信书无书“的问题

网友A:
yewuyi可能不用汇编久已,**有误。
MOVWF f                    指令码              00 0000 lfff ffff
第8位目标已经定位为1,即文件寄存器。
即使后面加目标位也不可能是w。

这可能没校对出来的一个笔误,远不 ...
引用 网友C:

LS说的极是,我没仔细看前面的movwf而记成了movf  f,(f or w)了。

网友B:
呵呵,我从来认为DATASHEET的可信度高于书,书是怎么回事,大家都很清楚哈。

网友D:
wf即w -->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