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一个新手的严重问题,编译错误

楼主(2010-07-27):
求救一个新手的严重问题,摸不着头脑,不知道怎么解决,还请大家帮帮忙,我用的是CCS3.3建的工程,有一个错误:
"D:/Program Files/CCStudio_v3.3/C5500/csl/include/csl_chiphal.h", line 201: fatal error: #error NO CHIP DEFINED

双击进入位置是:
#if (CSL_CHIP_GRPA == 0) & (CSL_CHIP_GRPB == 0) & (CSL_CHIP_GRPC == 0)
#error NO CHIP DEFINED
#endif
上面第二行

网友A:
没有芯片定义。是不是没有配置好?

楼主:
该配置哪一快呢:'(

楼主:
我怀疑这个错误是因为什有使用好CSL造成的,可是是哪块儿啊?求助大家来帮帮忙

网友B:
要定义你用的DSP的类型。

错误内型:

"C:/CCStudio_v3.3/C5500/csl/include/csl_chiphal.h", line 201:

fatal error: #error NO CHIP DEFINED

解决办法:

      Project --> Build Options --> Preprocessor --> Pre-define  Symbols 中加入CHIP_5502

错误原因分析:

查看文件 C:\CCStudio_v3.3\C5500\csl\include\csl_chiphal.h
#ifdef CHIP_5501
   #undef CHIP_5501
   #define CHIP_5501 1
#else
   #define CHIP_5501 0
#endif
#ifdef CHIP_5502
   #undef CHIP_5502
   #define CHIP_5502 1
#else
   #define CHIP_5502 0
#endif
#ifdef CHIP_5509
   #undef CHIP_5509
   #define CHIP_5509 1
#else
   #define CHIP_5509 0
#endif

#ifdef CHIP_5509A
   #undef CHIP_5509A
   #define CHIP_5509A 1
#else
   #define CHIP_5509A 0
#endif
#ifdef CHIP_5510
   #undef CHIP_5510
   #define CHIP_5510 1
#else
   #define CHIP_5510 0
#endif
#ifdef CHIP_5510PG1_0
   #undef CHIP_5510PG1_0
   #define CHIP_5510PG1_0 1
#else
   #define CHIP_5510PG1_0 0
#endif
#ifdef CHIP_5510PG2_0
   #undef CHIP_5510PG2_0
   #define CHIP_5510PG2_0 1
#else
   #define CHIP_5510PG2_0 0
#endif
#ifdef CHIP_5510PG2_1
   #undef CHIP_5510PG2_1
   #define CHIP_5510PG2_1 1
#else
   #define CHIP_5510PG2_1 0
#endif
#ifdef CHIP_5510PG2_2
   #undef CHIP_5510PG2_2
   #define CHIP_5510PG2_2 1
#else
   #define CHIP_5510PG2_2 0
#endif

#ifdef CHIP_5510PG1_2
   #undef CHIP_5510PG1_2
   #define CHIP_5510PG1_2 1
#else
   #define CHIP_5510PG1_2 0
#endif
#if CHIP_5510PG1_0
  #undef CHIP_5510
  #define CHIP_5510    1
#endif

#if CHIP_5510PG1_2
#undef CHIP_5510
#define CHIP_5510 1
#endif
#if (CHIP_5510PG2_1) || (CHIP_5510PG2_2)
  #undef CHIP_5510PG2_0
  #define CHIP_5510PG2_0 1
#endif
#ifndef BIOS_CNT
   #define BIOS_CNT 0
#endif

.. ..

.. ..

#if ((CHIP_5510)==0) & ((CHIP_5510PG1_0)==0) & ((CHIP_5510PG1_2)==0) & ((CHIP_5510PG2_0)==0)
  #define CSL_CHIP_GRPA 0
  #define CHIP_5510_FAMILY 0
#else
  #define CSL_CHIP_GRPA 1
  #define CHIP_5510_FAMILY 1
#endif

#if ((CHIP_5509)==0) & ((CHIP_5509A)==0)
  #define CSL_CHIP_GRPB 0
  #define CHIP_5509_FAMILY 0
#else
  #define CSL_CHIP_GRPB 1
  #define CHIP_5509_FAMILY 1
#endif

#if ((CHIP_5502==0) & (CHIP_5501==0))
  #define CSL_CHIP_GRPC 0
  #define CHIP_5502_FAMILY 0
#else
  #define CSL_CHIP_GRPC 1
  #define CHIP_5502_FAMILY 1
#endif

#if (CSL_CHIP_GRPA == 0) & (CSL_CHIP_GRPB == 0) & (CSL_CHIP_GRPC == 0)
#error NO CHIP DEFINED
#endif
仔细查看上面代码不难发现,在没有定义芯片时 CSL_CHIP_GRPA == 0) & (CSL_CHIP_GRPB == 0) & (CSL_CHIP_GRPC == 0)成立

所以会提示错误  #error NO CHIP DEFINED

在Project Build options 中没有定义任何芯片型号,导致错误: error NO CHIP DEFINED

只需要加上Pre-Define Symbol 就可以了

本文来自CSDN博客,转载请标明出处:http://blog.csdn.net/tiany524/archive/2010/04/09/5469067.aspx

楼主:
xmfish01说的是,我把CHIP_5502加上后就没有这种错误了,但是还有新错误
我想我是建了工程,但不会加入CSL,所以即使代码是对的也编译不过去,
我把源程序贴上了,有人能指点下不胜感激: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