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挑选二极管。

楼主(2010-07-27):
(无正文)

网友A:
看你要求的电流大小以及工作频率了。

网友B:
1n4148 1n4007 db107 1n4004 db104等是常用的

楼主:
电流50MA,为什么M7总是烧坏呢,应该换个什么样的二极管呢?交流30V

网友C:
如果是工频交流整流,用1N4001-1N4007即可。

网友C:
整流后面一般是有滤波电容的,开机浪涌较大,二极管电流参数需要留取足够余量。

楼主:
为什么我在二极管的阴极测量没有电压输出呢,我黑表笔接零线。

网友C:
接零线是不对的,你的二极管不是在30V回路么?30V回路哪来的零线?

楼主:
我是用阻容加压来做的

网友D:
对于工作频率小的选用4001到4007的都行的,电流电压看datasheet;频率大的可以选用肖特基二极管mbr20100,30100的一般都行,主要看看其管压降

网友C:
如果是阻容降压,说明楼主的电路不对。

网友E:
IN4148就可以了,价格又不贵。

楼主:
11# chunyang 能否赐教您的阻容降压电路?qqlige@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