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主请进

楼主(2010-07-27):
请教一下,我用的是stm32f103zet6,如果我把变量定义在外部ram 请问应该在变量前加啥关键字,请个举个例子,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与STM32无关,是开发工具的问题,要看你用的什么编译器。

我不清楚具体操作,你问问别人吧,或搜索一下旧帖,有过很多讨论。

网友B:
还有,动辄就呼叫某人也不是好习惯,更何况是香板

网友C:
香主还是挺给面子的

网友D:
只能说版主的人真好,有求必应:)

网友E:
:)那个上海懋科是不是ST的代理商?有知道的吗?

网友F:
:)那个上海懋科是不是ST的代理商?有知道的吗?
引用 网友E:

或许是3级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