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帮忙解答

楼主(2010-07-27):
输入电压位12v,要求输出5V,1.5A的电路怎么实现?刚刚看了7805就可以实现吗

楼主:
谁能帮我设计下,输入电压12V,然后经7805 IC芯片,转换为5V后,但我不知道它输出多大的电流,怎么可以才知道?

网友A:
7805这类芯片压差最好是2.5V左右吧,也就是输入电压7、8V比较合适。输入12V,输出5V,压差7V,芯片功耗按输出电流1.5A算(12V-5V)*1.5>10W.那要多大的散热器啊。不如分两次,先7809,再7805,不然就用开关型的,不过稍微复杂点。最大输出电流数据手册上不是有的吗。

网友B:
1.5A是最大输出电流,10W是最大功率,实际应用中一般不会需要1.5安这么大的电流吧

网友C:
楼上分析得有道理啊,不过12V转5V也可以,只是散热片要求高一点,不然电路热得让你有点担心

网友D:
(12-5)*1.5=10.5w,和10w接近。。。
不过,1.5A的电流挺大的。。。
楼主确定有这么大的电流么?

网友E:
意义不大。
输出功率5*1.5=7.5W,
三端耗散功率(12-5)*1.5=10.5W,
效率=7.5/18=42%
散热器固然要大,浪费严重阿。

网友F:
用个LM2576吧

网友G:
7805,压差太大,功耗也大,管子会烧掉的

网友H:
都说7805不行。换片子吧

网友I:
做产品用开关电源吧

网友J:
我觉得DC-DC合适。或者你直接买个Mornsun(金升阳)的电源模块,12 to 5的就行了,也不用自己设计,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