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屏平滑滚动

楼主(2010-07-27):
请问,有没有带汉字字库的LCD模块同时能够实现单列的滚动效果?
我现在用的是ST7920控制器的16032屏(有汉字字库),但是没有办法实现单列滚动,只能一个字一个字的跳出来,即只能按照16*16的大小动态显示汉字。
另外,如果用的是T6963可以通过不停的更新起始地址来达到平滑滚动的效果(但是无汉字字库,如果要动态显示汉字必须发送一个一个16*16(一个汉字32个字节)的点阵数组)。

而现在我想实现的功能如下:
从上位机PC接收字符信息,然后实时后者尽可能实时显示在LCD屏上,由于不停有信息需要显示在小小的LCD屏幕上,并且一次显示只有一行的即10个汉字(且汉字内容不固定),所以必须要利用滚动去显示其他信息。但是,做出来的效果要是平滑的,即不要一次更新显示16*16,而是一次更新显示16*1即行为16列为1。

请教有经验人士。

楼主:
版主程序匠人在吗?可否赐教。

网友A:
没用过你的驱动器
如果是驱动器不支持地址偏移,那么只能用手动送偏移量了,但是 字库需要自己解决

楼主:
找到了可能的解决方法了。
还是用的ST7920控制器,上位机传递过来GB汉字码,然后通过液晶屏自带的汉字库显示出来。
然后利用控制器的一个扩展指令叫做“点距书面移位”,这个指令的选项包括:(全行||单行),(左||右移),(单行&&(行数即L0L1所表示的行数))。这个叫做“点距书面移位”的扩展指令要达到平滑滚动的效果,有两个要求:
1.每隔固定的时间,调用一次,时间几百毫秒即可。
2.如果按照1中所说的,一直这样下去的话,显示屏上的“字体”大小会越来越小;解决的办法可以采取动态滚动(固定延时,可采用定时器中断里变量自减直至为零)一帧(一帧具体为多少汉字可自行定义,我暂且计划采用8个汉字,也就是发送8次  向右“点距书面移位”扩展指令),然后再迅速还原原来的点距,即快速向LCD发送8次向左“点距书面移位”扩展指令。
理论上应该可以了。明天试试。